切割清单怎么自动乘1000?

楼主(2018-11-10):
这是咋回事??

网友A:
在工程图页面左边的切割清单设置窗口看看有没有设置单位的,这个得对着电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图页面左边的切割清单设置窗口看看有没有设置单位的,这个得对着电脑看。

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明天看看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1000倍不就是g和kg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看看你说的这个问题。

看完没有?

网友B:
克和公斤要在文件属性-单位里把重量单位设置为公斤,默认单位是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克和公斤要在文件属性-单位里把重量单位设置为公斤,默认单位是克

总重 显示的是KG 而单重显示的G  怎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重 显示的是KG 而单重显示的G  怎么解释?

总重好像是人工填写的,比较下项目属性表里单重和总重对应内容栏的内容填写方式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   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重好像是人工填写的,比较下项目属性表里单重和总重对应内容栏的内容填写方式

系统选项  单位是G  总重是人工填写的   单重 是系统  赋予的  所以产生了 这个  呵呵~

网友C:
表格参数里面设置,自动乘于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格参数里面设置,自动乘于1000。

麻烦 你 先看看有没有这个设置选项再说 呵呵  问题  原因我已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