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力变矩器的调压阀调定压力

楼主(2018-11-11):
本人从事工程机械车辆的研发与设计,现在做了一套液力机械传动系统,只知道传动系统在变矩器调压阀之后会形成240--280psi的压力,但并不知道这个压力会起到什么作用。讨教

网友:
看看液力变矩器的原理啊,
简单的说就是泵轮转动产生具有一定压力的涡流,这个压力流作用在导轮上面使导轮转动输出扭矩

网友:
液体在腔内循环流动,其中泵轮、涡轮和导轮分别与输入轴、输出轴和壳体相连。动力机(内燃机、电动机等)带动输入轴旋转时,液体从离心式泵轮流出,顺次经过涡轮、导轮再返回泵轮,周而复始地循环流动。泵轮将输入轴的机械能传递给液体。高速液体推动涡轮旋转,将能量传给输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