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纸用曲屏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18-11-11):
视觉效果好么

网友:
奢侈,,,,,,,,,没用过

网友:
不好,会有错觉

网友:
前几天听同事说过,但没有用过。

网友:
应该是没用,曲面屏是产生一种类似影院大屏幕的效果,对绘图来说反而会产生错觉

网友:
曲面屏幕电视通常要比一般的平板电视拥有更好的对比度,或许是柔性OLED面板的原因,也可能是弯曲的边缘与用户距离更接近的缘故。

网友:
不好,截出来的图是弯的

网友(点评):
还是你见识多

网友:
刚开始不习惯,看久了,大脑会自动补偿修正的!这就是人体厉害的地方

网友:
曲面屏会对画图比例有影响?没听说过啊,用飞利浦的曲面屏,没感觉有视觉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