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works里面的toolbox有大侠熟悉的吗?为什么过一段时间打开会变样?

楼主(2018-11-11):
不知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天编辑的Toolbox固件,比如一颗螺丝,过一段时间打开发现螺丝的直径和长度都变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没遇到过,会不会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会不会是软件问题

零件数量少还好些。有些大型的装配体,一旦做好紧固件进去,重新打开后惨不忍睹。有时不得不自己重新用零件的方式做螺丝螺母。

网友:
toolbox设置里生成新的配置方式设定成生成新的零件,这样每个toolbox零件都是单独的part文件,应该就能避免这种情况了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更改不同规格的紧固件采用直接编辑文件的方式了,这样一个配置的toolbox文件对应了不同规格,自然就变来变去了

网友:
是因为没有保存下来。

网友:
|比特工具发表于 11-11 16:30
零件数量少还好些。有些大型的装配体,一旦做好紧固件进去,重新打开后惨不忍睹。有时不得不自己重新用零件的方式做螺丝螺母。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选好的标准件,重新打开后就变了

网友B:
|2011ayoon发表于 11-11 19:23toolbox设置里生成新的配置方式设定成生成新的零件,这样每个toolbox零件都是单独的part文件,应该就能避免这种情况了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更改不同规格的紧固件采用直接编辑文件的方式了,这样一个配置的toolbox文件对应了不同规格,自然就变来变去了
您的意思是选好的标准件不能进行编辑保存,是吗

网友:
前几天刚刚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系统补丁和SW软件冲突了,百度有解决教程可以看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72ee561a530355e16138dfd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选好的标准件不能进行编辑保存,是吗

对的,你去看看toolbox目录里有个CopiedParts目录,那就是已经用过的紧固件目录,默认是只读的
建议toolbox这里的设定改成这样

网友:
自带的不怎么好用,建议用迈迪,不要钱,而且生成的标准件能完美导出bom

网友:
不太了解,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