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崩溃自动保存

楼主(2018-11-11):
我电脑的sw2016,突然就不会崩溃自动保存了。请大神指点。

网友:
大多数都用的是盗版软件,盗版软件突然崩溃退出很正常了,再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
自动保存是一定时间(自动保存的时间可以在选项里设置)才会保存的,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不够,或者打开文件太大导致,若是这种情况及时手动保存。

网友:
我们这边正版的都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更别说是盗版了,所以要养成及时保存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