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的原理图该怎么画

楼主(2018-11-11):
我正在做一套液压系统的原理图,有一个马达泵,是齿轮马达带动的柱塞水泵,想问一下这个原理图该怎么做,做了这么多年液压,竟然不知道柱塞泵原理图怎么做,怪尴尬的

网友A:
在这个基础上简化一下。

网友:
先把主要液压元件往一起组合,再修改元件的功能符号,比如,定量泵还是变量泵,再加上相应的表示符号,泵出口得设计一个保护系统压力的溢流阀,溢流阀后面设计一块压力表,然后根据你的需要再设计控制阀等,最后再连接负载(液压马达或者液压缸等)。

网友:
柱塞泵主要由动力端和液力端两大部分组成,并附有皮带轮、止回阀、安全阀、稳压器、润滑 系统等组成,先把原理搞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基础上简化一下。

请问这上面哪个符号代表着柱塞水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上面哪个符号代表着柱塞水泵

没有代表水泵的,这个图纸是液压柱塞油泵的原理图,里面有齿轮泵的图,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