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回油问题

楼主(2018-11-11):
想问一下,液压阀件的泄油口可不可以与液压系统中的其他回油口合流回油,流速快的回油会对这种泄油造成多大影响

网友:
系统主回油一般都经过会有过滤器,再加上流量比较大,管路会有较大的沿程压力损失,主回油的回油背压会比较大。有些阀或马达的泄油口最好是0压力,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主要是看主回油的压力多大,还有高压会造成的损失。

网友:
多个回油管路时,主要考虑回油压力的影响,防止各回路之间产生相互干扰,有换向阀时最好在用中位机能为O型的换向阀,或者在某一回油管路上设计单向阀,隔离各个回油管路的干扰,保证某一回油管路回油时不受其他回路的影响。

回油管路流速的影响是在支管与干管连接的地方,流速大的管路会在交叉处对流速小的形成瞬间负压,使流速慢的管路形成吸油的情况,最后达到流速一致。这个最好还是能测下比较好。

网友:
一般液压系统都有回油管路、泄油口的元件、泄油管路。实际产品中,由于液压系统中回油管路压力偏高,甚至堵塞,导致系统功能失效、设备损坏的问题时有发生。

网友:
还是各回各的好。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评论中有很懂的呢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高人

网友(2018-12-16):
内控内泄阀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么?外泄阀肯定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