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碳刷磨损对电机效率的影响

楼主(2018-11-12):
如题:电机碳刷磨损对电机效率的影响是咋样的?如果有影响,具体的影响的百分比会是多少?有没有大侠知道的

网友A:
磨损了,电机效率会高一点点,因为碳刷的电阻减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磨损了,电机效率会高一点点,因为碳刷的电阻减小了。

到最后会慢慢降低,然后突然就不转了,电刷弹簧压缩量不足,不能可靠接触
基本一点磨损是不用管的,电刷的结构就是为了抵消磨损的

网友C:
碳刷磨损快一般是接触不好或者接触面不平(没有形成碳化膜)才会磨损严重!磨损越大,效率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最后会慢慢降低,然后突然就不转了,电刷弹簧压缩量不足,不能可靠接触
基本一点磨损是不用管的,电 ...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最后会慢慢降低,然后突然就不转了,电刷弹簧压缩量不足,不能可靠接触
基本一点磨损是不用管的,电 ...

不是很理解这个意思,一般我们说碳刷有使用寿命的,我想问的是,电机在碳刷使用寿命范围内(即磨损量在正常范围内),他的效率会不会因为碳刷的磨损量而变化。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不会的,碳刷基本都有一个弹性机构,保证碳刷能贴紧刷环,除非碳刷磨损严重,不能保证贴合了 不过实际因为碳粉粘附还是会有少许影响,但是大部分都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磨损快一般是接触不好或者接触面不平(没有形成碳化膜)才会磨损严重!磨损越大,效率越低!

那意思是不是电机经过前期的磨合期后,随着碳刷的磨损,电机的电机效率会慢慢降低?比如电机的寿命是2000小时左右,在工作50小时后效率达到最大。而后慢慢降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理解这个意思,一般我们说碳刷有使用寿命的,我想问的是,电机在碳刷使用寿命范围内(即磨损量在正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