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加工

楼主(2018-11-12):
师兄们,帮我看看这个轴,做一件多少钱?厂家给价格400,我认为这也太贵了,上车床做轴为何这么贵,公差也不严格啊。虽然量少,但也不能这么贵啊。帮我看看。还是说现在机械加工行业价格都高了。

网友:
如果量少,400元不贵,前期投资高,有厂给你做就不错了。

网友A:
这么细长的零件,要加工好也不容易,最细的地方究竟是多少?
看上去刀具一上去就要弯的样子,装夹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细长的零件,要加工好也不容易,最细的地方究竟是多少?
看上去刀具一上去就要弯的样子,装夹不好装

直径最小的地方3.5mm,不锈钢304的材料.加工时也会容易弯吗。大部分认为单件加工,能接单做就很不错了——为何是这样呢?车床,加工师傅做这一个轴也不会用很多工时吧?样件贵我理解的,但是就理解不了做这个轴要好几百。

请师兄解惑。谢谢

网友(点评):
就一件,能多赚就多赚,肯定往高处要

网友:
不锈钢很难加工的,机床刀具不好表面就像狗啃一样,你还这么细长零件,肯定不好做。
人家肯定都忙成批量产品,为你一个零件起码得重新考虑编程吧,加工一件花的时间和干几件的时间差不多。重点还是单件,多了花样,干活的人最不喜欢了,不多点钱谁乐意干。要么他没活了再来给你做

网友:
不好加工,折腾的时间比干的时间长,给你一个合格件,有可能已报废了2.3件。

网友(点评):
关键是工时贵,折腾来折腾去,大半天时间没有了

网友B:
这图纸标注的基准很头疼,做的师傅都得算。
一件价格能接受,批量做工装可以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纸标注的基准很头疼,做的师傅都得算。
一件价格能接受,批量做工装可以很便宜

师兄我这基准有什么问题嘛?从左向又尺寸是衔接的啊?您说的算是指?

网友(点评):
图纸基准欠佳哦,不是出图纸的人员画的样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师兄我这基准有什么问题嘛?从左向又尺寸是衔接的啊?您说的算是指?

您说的是沟槽处公差的原因,导致我这后续尺寸的基准需要重新计算?是不是这方面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
m3的螺孔与凹槽,目测壁厚不到1mm,不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兄我这基准有什么问题嘛?从左向又尺寸是衔接的啊?您说的算是指?

是的,而且这样的累计公差不一样。
或者是你们功能上就是要这样的,也可能。

网友:
这图纸标注的看很头疼。

网友:
最薄地方才0.25,要出问题哦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话,单侧起尺寸编程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兄我这基准有什么问题嘛?从左向又尺寸是衔接的啊?您说的算是指?

这个加工需要调头,先从左向右标。再从右向左标。把开放尺寸留在中间。这样比较方便。这个太细太长,有人说的对,给你一件合格品可能一件报废好几件了。  而且作图编程等都很费事。400不贵我觉得。

网友C:
如果是打样,400真心不贵,如果是量产,这种轴心也就几块钱,就像豆浆机的轴心,量大,便宜

网友:
太细了 不好加工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的车床真的不好做,如果做可以考虑用5个的光杆直接加工,这个东西就算加工出来装配性估计也够呛
另外局部放大图尺寸是错误的(比例没换算)
螺孔处的槽位置的壁厚最多0.3,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打样,400真心不贵,如果是量产,这种轴心也就几块钱,就像豆浆机的轴心,量大,便宜

这种细长轴车加工很难弄的,不好受力,但是那么多小槽,只能车。
如果是光轴倒好办了,无心磨直接磨下来,都不怕压弯。
如果批量做的话先毛坯做的话先把小槽车床逐个车出来,然后无心磨切入磨磨外圆,用仿形板修整或者插补修整,干活速度快,废品率低
只做一个的话,无心磨有些麻烦,不可能仿形修整,即使是数控插补修整砂轮,花时间也修了不少砂轮

网友:
单从加工的角度而言,这轴不好加工,尺寸太小,400一个不贵,很容易出现废品。

网友:
细长轴类零件用走心机加工时比较好的选择,价格高不高还要看供应商家里有没有现成的料,专门买料之类的也是成本。大批量生产几块钱就可以,但是单件生产不能只计算加工工时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的。

网友:
25倍径的工件,就一件要400块真心不多,公差要求很严格,一般的低端机床做不了,最好是走心机,所以这个价格真心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细长轴车加工很难弄的,不好受力,但是那么多小槽,只能车。
如果是光轴倒好办了,无心磨直接磨下来 ...

走芯机不知道你了解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芯机不知道你了解没有

刚度娘了该机床有个特点是可以在刀具旁边加个导套,是挺不错,想必装夹调整也有独到特点。这种机床不知道多少厂配置有,想必大多买了批量加工特定产品的,要人家放下大批量生产任务加工单件不容易

网友:
如果单件,这个轴要一个班的时间,一个样品班报价400真心不贵,毕竟样品班比正常班累很多。能给你做也就算运气了,关系不到位400也不会给你做的。

网友:
100/个 ,这个活我接了

网友:
400真心不贵,楼上的叫价100你可以找他试试

网友:
形位公差没有?

网友:
这个活量少了,肯定贵!看看工艺,每道工序准备时间就很长,而且还有一定的废品,400不高。可以干。量大了就可以考虑谈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