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动力电池卷绕机上辊的排布与张力控制的关系?

楼主(2018-11-12):
小弟发现,包装机、动力电池卷绕机上都会出现很多辊(均可自转),但不知道这类设备为何需要这么多辊。个人初步觉得可能与张力控制有关,但不知道具体关系是怎样,为何要这样考虑。请各位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
张力检测我见过大部分是靠检测压力的,与是否有动力无关。个人觉得动力那么多估计是因为太长了摩擦力不够。

网友:
托辊,主要为了承重,调整辊调整传送带之类的不会跑偏,张力调整结构上带有弹簧等结构,保持张力范围,其它的还有类似调直的

网友:
只有多个辊才能绕出合格的布线,这些辊的位置都是现场调试出来的。

网友(2022-06-04):
这些棍和绕带有关系,主要是为了放置功能组件,从而导致设备上棍很多,但是目前原则上来说,棍越少约好。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有做过模切机大神吗

网友(2022-07-08):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有做过模切机大神吗

做摸切机,但是不是大神,可以交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