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椒去把去帽设备——求助

楼主(2018-11-12):
如图所示鲜辣椒,需要将绿色部分全部清除以后速冻和后续深加工,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思路和建议?
市场上的辣椒去把机只能切掉辣椒把,辣椒帽无能为力。
用色选和浮选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有序排列,然后再想办法切掉或者掰掉绿色部分。

网友:
还没想到方案,先占个沙发。

网友A:
原来这个也要做设备

网友:
新奇  开眼界了

网友:
直接切除不行么?

网友B:
能不能做个仿人工方式,一端固定,一定加持后掰断?

网友(点评):
机器分不清哪头是椒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个也要做设备

光我朋友他们自己一年就要处理1万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做个仿人工方式,一端固定,一定加持后掰断?

有这个想法,比如用机器人夹住辣椒,用另一个夹持机构夹住辣椒把,拔掉;技术上貌似可行,但是效率和投入产出是个大问题

网友C:
浮法应该可行,试验一下漩涡能不能让一头固定朝前,水流里应该是大头朝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法应该可行,试验一下漩涡能不能让一头固定朝前,水流里应该是大头朝前的

去市场上随机买几斤辣椒做做试验,如果能有90%以上能方向一致我觉得就可以考虑下一步怎么排列了

网友(点评):
嗯,试试吧,万一可行呢

网友D:
辣椒多去掉一部分又没有什么关系,既然把能去掉,那就机器调整一下,把整个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辣椒多去掉一部分又没有什么关系,既然把能去掉,那就机器调整一下,把整个切掉

首先要把辣椒排列整齐了才能切,怎么排是重点;第二辣椒肉能少切就少切,一个辣椒少一点没什么,上万吨辣椒差别就大了(一公斤大概50-60个辣椒)。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辣椒去把机如果能切到根部,那么放2~3mm就可以完全切除了,这点损失和人工比就是值得的

网友E:
这个我觉得用图像识别加上旋转切刀最合适,把辣椒松散的铺在传送带上,传送过程中图像识别红绿端,切刀切断,只是每个都要识别,效率成问题。

网友F:
切把的设备有了,为什么不能切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把的设备有了,为什么不能切多点?

现在市场上的去把设备,原理就是滚筒筛,让辣椒把从小孔里面穿出来,外置刀片切断辣椒把,辣椒帽出不来,所以切不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市场上的去把设备,原理就是滚筒筛,让辣椒把从小孔里面穿出来,外置刀片切断辣椒把,辣椒帽出不来, ...

把刀片外置改为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刀片外置改为内置

内置的话误伤会很多,切下来的部分怎么分离呢?外面再拔出去?

网友(点评):
切出来以后可以移动下面的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觉得用图像识别加上旋转切刀最合适,把辣椒松散的铺在传送带上,传送过程中图像识别红绿端,切刀切断 ...

识别出来后如何切断如何分离呢?

网友:
切掉可以吗,视觉定位机器人切。

网友:
是否能靠颜色区别,这样可以选用CCD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6b9a8a9e76eeaeaad1f330b1.html

网友:
先要做分拣,再做切除。

网友I:
振动盘上料,然后排整齐,绿色部分在同一侧,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6b9a8a9e76eeaeaad1f330b1.html

这个需要人工排列,有这个时间人工直接就处理完了,没有节约人力也没有提高效率,做个毕业论文是没问题的,实用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振动盘上料,然后排整齐,绿色部分在同一侧,切除

用什么样的振动盘?推荐个,因为辣椒有农产品的特性——就是不一致性,想不出怎么能振动排列啊

网友J:
做个漏斗一样的夹具,大头就排在上面了,然后再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个漏斗一样的夹具,大头就排在上面了,然后再切掉

大概什么样的?怎么实现的?请教

网友E:
这东西就看多大的量了,量特别大就用的着开发这个机器,再说了现在的非标自动化东西价格都很高,比较硬性成本在那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就看多大的量了,量特别大就用的着开发这个机器,再说了现在的非标自动化东西价格都很高,比较硬性成 ...

我朋友一家就是上万吨,量很大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概什么样的?怎么实现的?请教

请教不敢,我就是觉得辣椒是上大下小,漏斗也是上大下小,直接用漏斗装辣椒就会把上半部分露出来,再切掉

网友:
辣椒采摘是怎么采的呢?能不能从采的时候就分好头尾放置运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一家就是上万吨,量很大的

图像识别剪短的话效率不够高,用在这个上面不划算。我说的意思就是零散的传送带上送过来,图像识别红绿,然后计算下刀位置,然后切断分离,因为网上有过图像识别分离红绿农产品的一个机器。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考鸡鸭拔毛机,根据辣椒帽和辣椒的硬度不同,用毛刷之类的刷掉帽子

网友:
这个设备有点难度噢。

网友K:
看了前两页,后面没细看。

我的观点:

瓦楞振动筛,这样辣椒就能按照瓦楞方向排序,然后输出到前端,颜色传感器,红色的压缩空气吹掉,绿色的切头并放行,多通道,至少20个通道或者更多,这样才有效率。成本估计在5万到十万,单通道估计0.5秒一个。

网友:
可以考虑竖起来后处理,先振动分选到竖直状态,所有辣椒柄都向下,然后机器掰断。

网友:
切辣椒的有设计出来吗?

网友:
涨见识了,坐等比较可行的方案

网友:
我感觉自动化杀鸡那方案可以借鉴一下     将辣椒挂起来立着走

网友:
摘下来了不好切,摘得时候得一个一个摘吧。还不如设计个摘果器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做个仿人工方式,一端固定,一定加持后掰断?

视觉检测可以

网友:
上面的部分多切除一点就把绿色的部分切除了呀,就是浪费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不敢,我就是觉得辣椒是上大下小,漏斗也是上大下小,直接用漏斗装辣椒就会把上半部分露出来,再切掉 ...

很多辣椒是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前两页,后面没细看。

我的观点:

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弯的排列不进去的如何剔除出来,第二方向排列好了怎么选择下刀的位置?用视觉驱动每一个通道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简单的视觉,只是感应是红色还是绿色,不是那种图像识别。辣椒柄总是比辣椒本体小的,除非辣椒是特殊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前两页,后面没细看。

我的观点:

这个思路不错,还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1、弯曲的辣椒排列不了的如何剔除?
2、排列以后的辣椒应该只能做到方向一致,辣椒和辣椒帽分界线位置不能保证一致吧,如何判断下刀切断位置呢?

网友(点评):
先切柄,然后再切头。两步操作。

网友L:
我觉得这个辣椒弄酸的,直接拿着头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这个辣椒弄酸的,直接拿着头吃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也行?不同尺寸形状的辣椒有可以的话,那就历害了我的哥呀,

网友:
我有个想法,但不知行不行。这个机器需要设计,试验。需要风险投资。能接受吗?

网友:
辣椒是不是大小差不多,如果大小不等要先分拣然后区别帽子后分切。

网友:
关键的关口是排序,一个一个排队摘把儿

网友:
|南天横翼发表于 11-12 14:43这个我觉得用图像识别加上旋转切刀最合适,把辣椒松散的铺在传送带上,传送过程中图像识别红绿端,切刀切断,只是每个都要识别,效率成问题。
掰掉绿把儿才不浪费

网友:
还是视觉检测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