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喷头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8-11-12):
如附件所示喷头,整根喷管是能旋转的,看图应该是没有加机构的,只是靠水的压力实现整根喷管的旋转,应该跟市面上卖的自旋转喷嘴原理相同,请问这是如何实现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才能实现旋转?

网友:
利用水喷出的反作用力旋转,不需要特殊的结构。只要旋转的部分摩擦阻力尽量小就可以了。

网友:
家里用的厨房水龙头就是差不多结构,简单的就是密封圈,好一点的可以用2个氟塑料垫,其中一边加一个弹簧压住,
查查旋转接头的结构,简化一下用在这个场合就行,因为不需要太大压力,密封效果也不需要非常好

网友:
利用水喷出的反向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