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专配储气罐容积计算求助

楼主(2018-11-12):
各位道友,有个问题,现要求做一台吹气用设备,由于设备用气量较大,要给设备专门配备一个储气罐,但是对于储气罐容积不会算,不只有谁可以指教一二。已知条件:设备节拍50s,有20s不用消耗气体,有30s吹气,我自己算的设备吹气所需气体流量为2.16m3(吹气压力为0.4MPa),要配一个储气罐,接入储气罐的气源压力为0.6MPa,求教储气罐容积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
公式可用于储气罐容积大小的确定,需要说明的是,该公式只适用于满载空载调节方式的空压机。

网友A:
设备吹气的气体流量单位是每分钟还是每小时消耗的立方数?用消耗的气体流量乘以吹气时的耗气时间,再用这个数乘以节拍数,最后再乘以设计裕量,弥补管路,接头等处泄露的气量。

节拍数是你想使储气罐内的气体持续使用多少久的意思。计算前后注意不同压力时,气体容积是不一样的,要换算到同一压力下的容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吹气的气体流量单位是每分钟还是每小时消耗的立方数?用消耗的气体流量乘以吹气时的耗气时间,再用这个 ...

道友是人才啊,我最后计算的结果是用公式:Qxt/TxT/60,(Q:设备端耗气量L/min,t设备连续吹气时间,T设备总结拍时间),这样就算出设备连续吹气时每分钟的耗气量,这是在0.1MPa气压下的耗气量,然后再换算到储气罐压力0.6MPa下的耗气量,把这个当做储气罐的容积,没有乘系数,也没有考虑管道损失,因为这里的储气罐只是为了稳压作用,实际上没有储气罐的时候,管道提供的气体流量也比用气时的流量大,有储气罐只是为了稳压用,道友方便加我微信具体聊一聊吗?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微信:1518975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