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齿轮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显示

楼主(2018-11-12):
请教:花键、齿轮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显示,现在是图1形式,希望显示为图2简易标注形式,免得图样上太乱。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即:希望剖视图里的齿形显示简易标注形式。

网友:
1 图1的右图是错误的,不符合实物
2 现在没有直接的功能,间接实现费时也没必要,我们都是图2方式出图的,要与时俱进。
制图标准落后时代,不可能让时代倒过来适应落后的制图标准

网友:
那不叫简易标注形式,那叫    国标规定画法。按标准,你的第一张图都是错的,齿形不画或画出一两个。

网友(点评):
这个是真相帝了。 国标即是如此规定的,是为了解决工程师手绘太麻烦(我猜想的)。

网友(点评):
你不觉的实际画出来,图还难辨认了

网友:
出工程图时,新建个配制,把齿压缩掉(或者干脆开始就不做齿的切除),手工画牙顶圆和分度圆
其实可以参考toolbox,紧固件螺纹线就是三种配置

网友(点评):
齿压缩掉也试过,但右侧就没有齿形了。

网友(点评):
建2个配置的作用就在这了,在对应视图激活不同的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新建个配置,目前感觉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谢谢!

网友:
齿轮都是有独特画法的,基本上是简化的。

网友:
与时俱进我赞同,不好标注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