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薄壁管切割技术

楼主(2018-11-12):
我们这边的材料是4M长φ26*1的薄壁精拉管,要开到45MM长一个,现在用仪表车床手动开料,夹得紧会变形,夹得松会打滑,用锯床锯的话会被锯片压变形,现在尝试过很多方法,效果都不是很显著,我们日常要开1W个一天,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料机又可以保证不变形,又可以自动化生产,刀口毛刺小的,最好可以倒一下角,我们工件一定要保证内孔尺寸不能缩小。我们想了很多方法都没办法达成自动化生产,现在每天要用3个人站一天才开得出1.5W个左右,如果能实现自动化,就能解放我2个工人,而且关键能保证质量

网友A:
问问搞激光切割的,自己设计个能旋转的夹具,表面加柔性材料,力度多实验几次。一夹就变形说明夹具受力面积太小,做成环形面积增大一些

网友B:
可以参考下中央空调两器铜管加工的设备,φ9.52(0.28壁厚)加工基本无变形;不过原料是卷料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哥哥们  激光切割成本高啊

网友:
客户要求是什么,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就用厚点的料不行吗?而且对于这种产品,直接上卡盘夹紧是不是不合适?特制一个柔性三爪也可以啊

网友C:
用弹簧夹头不会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搞激光切割的,自己设计个能旋转的夹具,表面加柔性材料,力度多实验几次。一夹就变形说明夹具受力面积 ...

我们都是环形的了,我们的索头只有3条2MM的缝隙用来收缩的,其他都是贴合的

网友D:
我的答案是有,我公司就在用这设备
找外面的人做就可以了,一次开4条。倒角的话就不好了,影响效率,另外买倒角机。

网友(点评):
方便发个小视频看一下吗?真心求教

网友(点评):
刚刚加你QQ才知道你是中山人,我也是中山人啊,怎么这么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弹簧夹头不会变形吧?

我们就在用弹簧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搞激光切割的,自己设计个能旋转的夹具,表面加柔性材料,力度多实验几次。一夹就变形说明夹具受力面积 ...

这样的话只是把刀具改成了激光,而且也没有实现自动送料,夹具也是原来的一套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薄板真的太好用了,切口超级平整无毛刺,省掉修正的工序,对夹具要求也很低,因为它根本不需要夹得很紧,管材放在辊道上也行,多安几个激光头 ,一次切多道口。

网友(点评):
自动送料什么的你可以让厂家设计啊,问问大族激光吧,说不定有现成的

网友(点评):
的确是有现成的,但是激光是要割平板效率高,割管就不是特别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中央空调两器铜管加工的设备,φ9.52(0.28壁厚)加工基本无变形;不过原料是卷料

有没有相关的材料或者相关视频提供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看了前面的回复,知道你是中山的,你们当地有家叫奥美森智能装备的上市公司,就是做铜管加工设备的;另外二楼说的激光也可以的,你网上搜索下宏山激光,也是你们附近的,你可以进他们公司网站看下视频参考下

网友(点评):
我刚看过,是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答案是有,我公司就在用这设备
找外面的人做就可以了,一次开4条。倒角的话就不好了,影响效率,另外 ...

用锯床开的话,可以一次开18条,但是有毛刺,还是要倒角去毛刺,而且一开始还好,到后来锯片刀口变钝之后就是很容易压扁工件,轻微变形你又看不到,到时候送到客户内孔就是通不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锯床开的话,可以一次开18条,但是有毛刺,还是要倒角去毛刺,而且一开始还好,到后来锯片刀口变钝之后 ...

方便发个小视频看一下吗?真心求教QQ403163210

网友:
弹簧夹头一般是不会夹变形的,一定是其中的安装调试有点小问题吧

网友:
用滚刀切割,管内衬硬轴跟随转动支撑防止缩口,不需要很大的夹紧力,能转动就行。

网友:
两个办法,一个是激光切割,这是现在最可靠的方案,第二个割管机做个芯棒,管套在芯棒上,用车刀切断,但是仍然不能保证一定没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自己厂没有这个设备,干嘛不外包出去,现在激光加工在展会上听说好像一个小时成本40块钱左右

网友(点评):
40块钱成本,跟我这边3个工人的成本差不多,就是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点评):
@苏毅勇 所以你可以去有设备的厂问问然后看看外包合算不,另外最重要的还有损耗

网友:
压得部怕变形就不要用刚性,直接用优力胶夹持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发个小视频看一下吗?真心求教QQ403163210

就是自动割管机,仪表车床改装的,有现成的卖,基本不会夹坏,我们割76-19*1.2的焊管的没问题,焊管本来就不太圆,一台8小时大概可以割1000-2000个,看割的长度和程序调试,割的长,换样要勤快,一个人看换管频率可以管3-5台,一台大概3-6万,看通径大小,每台有两个伺服,精度跟割的长短有关,一般短货可以到±5丝,我们割过550mm的那就在±50丝之内,可以单头倒内外角

网友:
有薄壁管切割机的,我在优酷看到过,别人做拼接鞋架的那种。
贴别快几秒钟一根,全自动的,只需要喂料。以下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42.soresults.d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