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锁住这两个面

楼主(2018-11-12):
      如图1中,整个设备是一套夹具,由电机带动以1000转的速度转动,整套设备重量15KG,最前面是一块门板,左边铰链固定,右侧需要有一个夹紧装置保证门关上后能够夹紧,原先选的是图二中的快速夹头,但是真正转起来后可能离心力太大直接飞掉了,夹头店家解释这种夹头不适合有振动转动的场合使用,请各大神看下有没有其他夹紧方法,要求能夹紧,并且不松动,其次开门时也能方便打开门,不用太耗时的操作,因为客户对时间有要求

网友:
坐等最佳答案

网友(点评):
这个跟快速夹没什么区别

网友A:
1. 螺纹锁紧
http://www.hycn.com/jgsb/

2. 电磁铁吸力,开关,靠电信号控制(像门禁刷卡、按钮开关都行)

其实你想想加工中心用什么夹紧工件就好了,你这个锁住力不会比加工中心大吧

网友:
我倒觉得三楼带弹簧的塔扣还比较靠谱,弹簧还能补偿震动

网友B:
直流强力电吸盘吸力85公斤24V微型圆形电磁铁ELE-P65/30

网友:
你加几片优力胶试试

网友:
参考卡车挡板

网友C:
直接用气缸做压紧力,比快速压钳稳定,方便。

网友D:
如果夹具体还有转动,要可靠锁紧,最好还是用上下两个螺栓,在门板上上下各开一个横向的腰型槽,门板合上时,用螺母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夹具体还有转动,要可靠锁紧,最好还是用上下两个螺栓,在门板上上下各开一个横向的腰型槽,门板合上时 ...

是的,螺母锁紧比较靠谱,我们最初也想过,但是客户要求开关门时要快速方便,因为他们每几分钟就要开关一次,锁螺丝松螺丝比较耗时,而且操作工都是女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强力电吸盘吸力85公斤24V微型圆形电磁铁ELE-P65/30

这个到没想到过,我去看下,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螺纹锁紧
http://www.hycn.com/jgsb/

电磁开关倒是没想到过,我去看下,谢谢提醒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门锁或者门插销,用斜面舌头锁闭或者一根轴穿入锁闭,简单可靠,成本也低

网友F:
上下各装一个,保证你固若金汤,而且快速开合

你这震动有粉碎机大吗?

你这震动有粉碎机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下各装一个,保证你固若金汤,而且快速开合

这是什么

网友:
相当于一个活节螺栓加一个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气缸做压紧力,比快速压钳稳定,方便。

这个确实可以,做个机构当门栓
以前试过不转的
不过旋转起来,安排气管电磁阀有点麻烦

网友G:
还是螺纹锁的能紧些,可以参考下这种结构,不用螺栓螺纹孔连接,而是这种可以转的锁紧螺帽连接,打开时松一下螺纹,然后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叫什么啊?如何上网能搜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下各装一个,保证你固若金汤,而且快速开合

有零件单独的链接或者淘宝名称吗

网友:
弹簧插销

网友H:
有一种螺丝可以,头部旋转,这边开槽,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门锁或者门插销,用斜面舌头锁闭或者一根轴穿入锁闭,简单可靠,成本也低

恩,这个有想过,就是用销子固定住两个面,可是这样那个销子也得想办法锁住,否则销子也会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螺丝可以,头部旋转,这边开槽,稳定可靠

朋友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I:
这种快锁够了不?再不行就弄个梅花螺母

网友:
考虑都是女工操作,建议还是价格执行结构——气缸、油缸、电机什么的,一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各装一个,保证你固若金汤,而且快速开合

朋友,能否再具体一点,图上看不清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快锁够了不?再不行就弄个梅花螺母

请问朋友这个是装在铰链一端同时充当铰链还是装在另一端

网友:
用螺栓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螺纹锁的能紧些,可以参考下这种结构,不用螺栓螺纹孔连接,而是这种可以转的锁紧螺帽连接,打开时松一 ...

不是成品件,自己设计一个,很简单啊。

网友J:
这种插销不可以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朋友这个是装在铰链一端同时充当铰链还是装在另一端

另一端装铰链,门上开个槽就成了,这东西很简单啊,你看下就懂了。

网友:
气动弹簧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插销不可以么

插销

插销

插销

网友:
这种速度震不开的

网友:
要是我来做,直接就是加强磁石,然后门板上加个把手

网友:
你自己查查日本TAKIGEN呗,看有无你需要的,https://www.takigen.cn/

网友:
就是个门吗,弄把门锁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再具体一点,图上看不清楚,谢谢

大哥!很简单的机构呀!

标准件有得卖的呀

标准件有得卖的呀

很好理解啊

很好理解啊

淘宝几块钱就搞定的事

淘宝几块钱就搞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一端装铰链,门上开个槽就成了,这东西很简单啊,你看下就懂了。

恩,看懂了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很简单的机构呀!

谢谢,看明白了

网友:
普通搭扣最简洁

网友:
楼主,我家阳台窗户的塔扣,感觉蛮适用你这个,简单,方便,

网友:
应该考虑旋转方向,门的开口方向。利用旋转惯性。

网友:
参考你买的快速夹头,做一个非标的,自己加一个放松装置就行了

网友:
用气缸,象汽车的开关门

网友:
楼上有个用螺栓固定的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用货箱车门的锁鼻结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