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定位销与孔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8-11-12):
我有一个310*240长方形的活动零件,需要人工放到固定的位置上。需要用到定位销与定位孔,定位销直径是大点好还小点好,还有定位销多少根比较合适,目前我用的是3根3MM的定位销,销与孔配套做的。补充下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要放的零件就放中间的槽内。原本是没有定位孔的,但是加工问题槽比零件大了,想要中间的零件精准定位就开了3个定位孔(绿色外圈那3个,不开两个因为对称位置下有通孔)。精准的要求就是紧密手晃不动,经常拆装的。不要问为什么加工大了,不重新做个,省钱!

网友:
对于加工来说,销越少越好,理论上两根销就可以定位好。
你没有说清这个活动零件的工况,是否需要拆装,定位的精度要求,所以这个不好说

网友:
说实话,我还没用过3个定位销来定位的,请发个图来让我见识一下,一般都是利用零件上的定位孔来作定位销,定位销的大小根据零件上孔的大小来定

网友:
俩个就可以,活动零件的话就别太紧了,具体留多少量,看你们要多大的误差

网友:
既然活动件,为什么不考虑锥销定位呢?

楼主:
我补充下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要放的零件就放中间的槽内。原本是没有定位孔的,但是加工问题槽比零件大了,想要中间的零件精准定位就开了3个定位孔(绿色外圈那3个,不开两个因为对称位置下有通孔)。精准的要求就是紧密手晃不动,经常拆装的。不要问为什么加工大了,不重新做个,省钱!

网友(点评):
建议还是两个销定位,可以对角的位置,销孔配合公差用f7/H8都可以。

网友:
如果是定位两个销就够了,直径无所谓大小,你随心。。。

如果是需要固定,就要看板子重量,还有你的工况了,可以参照你车的车牌照。

网友:
定位销直径大点好啊,最好两个就固定住,安装的时候也好找位置

网友:
同一平面内做三个定位销是对的,三个点确定一个面。如果结构上不是对称的,零件有安装方向性,最好左边那两个销孔不要做成对称的。

网友:
我也觉得三个销是够用的。

楼主:
目前3个销定位,底下再加真空吸,稳得一B。关键是销与孔的配合,我接近叫加工的配做。

网友:
既然是定位销,两个足够,三个会出现过定位

网友:
一般2个就够了,3个的话会提高加工难度,当然你选择现场配钻的话10个、8个都没问题
看你的使用要求(紧密手晃不动),对位置要求不高的话,定位销都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