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让这个移动

楼主(2018-11-12):
两个人物是金属的,有厚度。想让他们在通电的情况下接吻,不同点的情况下保持原状的分开30公分远,请问需要什么电动机才能实现呢?

网友:
多大,多重,速度?

楼主:
人物高1800mm,重100斤,速度不用太快。主要我完全不懂

网友:
加个传送机构不就好了吗?

网友A:
一个卷扬筒,一根钢丝绳中间固定在卷扬筒上,钢丝绳两头分别固定在两个脑袋上

网友:
一个SKF直线模组就可以搞定了,联系我13922917652

网友:
动作是弯腰还是保持原状,你这个用电机也行用气缸也可以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这种结构多了去,主要看你根据现场情况需要怎么实现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正反向的螺杆,滑轨,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物高1800mm,重100斤,速度不用太快。主要我完全不懂

先报预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卷扬筒,一根钢丝绳中间固定在卷扬筒上,钢丝绳两头分别固定在两个脑袋上

弯着腰,脑袋在动,感觉够瘆人。

应该在腰部活动比较合适。

弹簧+钢丝绳应该是最佳解。人像应该是空心的吧。

做礼品应该还要音乐播放功能,比较上档次,否则就是铅笔行为艺术了。

网友:
根据工况需求选用直线运动结构就好了

网友:
上半身转动比较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