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减速机的小问题

楼主(2018-11-12):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减速比可变的减速机啊?也就是减速比是可调的,比如可以从减速比10:1调到5:1。

网友A:
带离合的,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不叫减速机,是变速机,参考汽车变速箱吧

网友:
有无级变速机构

网友C:
可以做成几级变速或者无级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成几级变速或者无级调速。

哦?求个链接呀

网友:
无级变速器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离合的,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哦?求个链接

网友(点评):
电动工具(直流的),牙箱结构可以参照一下,这用的也不知是什么行业,多大的,找不到,可以自己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离合的,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我tb上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叫减速机,是变速机,参考汽车变速箱吧

我在tb上没找到这种减速机。恳请大侠知道一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tb上没找到这种减速机。恳请大侠知道一二啊

百度一下无段变速器,这种在印刷机行业用得多。

网友:
赞同4#楼,不过变速没有那么精准

网友:
机械上没必要用这个吧,变速器结构臃肿,结构也相对复杂点,能自由切换的精度也不会太好,这个是重点。现在因为有变频电机,大多用变频电机无级调速了,简单方便。要做也有结构参考,就是老的车床主轴箱结构,可以变多种速度

网友:
最简单,当然也算是凑合事的方法
双速电机
从减速比10:1调到5:1,用3000/1500的双速电机
买一台就行了。注意功率和轴伸
千万别说在网上找不到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