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jt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11-12):
极又是我,又是BJT
求问一下大佬们,共基极、共射极、共集电极放大电路怎么区别。单纯从电路图形上怎么看出来。手绘图是共发射放大电路。谢谢大噶~

楼主:
图放多了,不好意思,发重了

网友:
哪个电极接地就是哪种电路,电源可以忽略(对信号来说,它就是地)

网友:
三极管有三个级e,发射极,b.基极.c集电极。 要让三极管工作,必须有一个进的一个出的。但是三极管只有三个电极,所以只能使一个电极作为公共端点。 而哪个电极作为公共端点时这个连接方法就叫共什么极。假如以发射极作为公共端点的话,就叫做共射极。以基极的话就叫共基极。以集电极作为公共端点就叫共集电极。 电路图以及特点:1.共发射极:这个电路的特点是:共射组态放大电路既能放大电压,也能放大电流,属于反相放大电路,输入电阻在三种电路中间,输出电阻较大,通频带是三种电路中最小的。适用于低频电路,常用作低频电压放大的单元电路。 2.共基极:这个电路的特点是:共基组态放大电路没有电流放大,只有电压放大作用,且具有电流跟随作用,输入电阻最小,电压放大倍数、输出电阻与共射组态相当,属同相放大电路,是三种组态中频率中高频特性最好的电路。常用于高频或宽频带低输入阻抗的场合。 3.共集电极:这个电路的特点是:共集组态放大电路没有电压放大作用,只有电流放大作用,属于同相放大电路,是三种组态中输入电阻最大、输出电阻最小的电路,具有电压跟随的特点,频率特性较好。常用于做电压放大电路的输入级、输出级和缓冲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