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 猜构件,这个模块是什么组合

楼主(2018-11-12):
我看不懂,求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组合,是个什么

网友:
液压阀块,远程调压?

网友:
方块零件就是相当于液压的中转站、分流道,里边是贯通的

网友:
感觉就是液压过渡块没有阀

网友:
三个小尖尖插装阀呀,具体何种功能目视无法确定。。。所以这个方块块就是油路块了。。

网友:
油路集成块,可以使管路复杂的液压系统简化,从而使系统简洁而整齐。

网友:
动动手把上面的灰擦擦应该都能找到产品型号规格。

网友:
虽然有可能会有专家出现,但是开头几张图,后面全靠编对搞技术都没什么意思

网友:
是阀块吗  我看不出呀

网友:
一个集成阀块,与压力控制有关。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网友:
惭愧啊,没有见过这个。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面的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