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控制的疑问

楼主(2018-11-12):
我们看到的焊接 装配 码垛 上下料,机器人是通过什么方式准确的抓取物料的,然后又放置到指定区域的?是用视觉控制的?
我看绝大多数机器人 是没有用视觉控制,但是如果用到视觉控制的话,那么移动,抓取那几个动作,精度是不是更高,与以往传统控制方式相比,优点是不是在这?

网友A:
不是没办法或者客户要求就,一般不用的视觉的。。向常用的激光焊缝追踪的传感器,标杆品牌的,价格和国产的焊接机器人价格持平了已经。拾取类的传感器没有怎么用过,估计价格也不会低到哪里去。。弧焊工作站,一般坐标+接近开关基本就都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办法或者客户要求就,一般不用的视觉的。。向常用的激光焊缝追踪的传感器,标杆品牌的,价格和国产的 ...

成本?

网友:
如果要用上视觉的话 成本应该会高很多吧

网友:
激光测距仪:检测码垛工件隔板高度,双目3D视觉相机:检测工件特征点,机器人运行轨迹补偿。

网友:
一般都是用关节里的编码盘定位,所以要求上料点定位准确。

网友:
楼主有两个问题,第一问,是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保证的。跟机床一样。但是多关节串联会把各机械臂的弹性变形放大,所以算法上要考虑补偿。
第二问,视觉的定位精度不一定高。如果产品轮廓不规则不清晰,识别也会有误差。

网友:
抓取物料是靠送料位置的准确,机器人轨迹是靠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