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算一下这个结构需要多少公斤的力

楼主(2018-11-12):
这是类似一个吊机的结构,A点或B点使用一个液压杆,那么请问A点或者B点的液压杆需要施加多少kg以上的力,才能将尾端的90KG重物抬起来呢?

楼主: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如果A,B两点的力垂直向上,你算的是对的。

网友:
在图示瞬间计算是对的。当活动臂向上旋转时,液压杆是不是还往回缩进呢?往回缩进时,重物的力臂是减小的。

网友:
对的
但是杆的变形不考虑

楼主:
明白了,感谢

网友:
这题有实际意义,有高手跟吗?

网友:
A点至少需要200公斤的力。

网友:
这种就是对活动铰点的M为0

网友:
是要抬起还是仅仅是移动到B点

网友:
根据力矩平衡算出来就行啊,力矩比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