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的等距曲面扣仿形槽的问题

楼主(2018-11-13):
之前用装配体-等距曲面-零件-使用曲面切除的这种流程 切除一个简单的零件成功了,但是这个由于产品外形复杂,等距曲面之后我又用了缝合,然后切除的时候他提示因为几何条件无法操作。难道是因为我用了缝合的曲面就不能切除?还是因为用这种操作对曲面有什么别的要求,请做仿形的大佬们指教。

网友A:
没有完全分割实体?如果是这样可以延伸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完全分割实体?如果是这样可以延伸曲面

应该不是,曲面(缝合之后)的边都漏在外面了,只有一些小面,先是用的边界曲面,然后和主体缝合的,不知道这样的小面埋了了实体里,行不行?

网友:
分割面的边界要露出来

楼主:
可能我没表达好。。。边界都已经露出来了,如图。可还是切除不了。

网友:
蓝色代表面的交线,是不是这还不是一个面?能缝合吗?先不着急切除,单独在一个零件里把面复制出来看看

网友B:
这是因为被切的数模是曲面,切除工具与它未完全相交,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被切的数模是曲面,切除工具与它未完全相交,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大家,我好像已经找到问题了,应该是缝合的曲面没有完全封闭,把显示范围中的间隙调小之后会出现缝隙。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用来切实体的曲面都必须没有缝隙吗?还是可以存在一定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