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口316L板材出现红褐色垢

楼主(2018-11-13):
近期发现生产线上设备出现红褐色的垢,冷却状态下硬质,用手触摸不掉色,擦不掉;50摄氏度左右,高湿环境下用抹布能擦掉。该位置未与任何物体接触,工作环境50度左右高湿度。昨日进行打磨钝化,今日依旧出现该情况,求大神解答。
如图

网友:
1、现场有氯(盐)或者硫化氢气体腐蚀
2、焊接应力造成晶间腐蚀
打磨后补焊,退火去应力,清洗钝化焊缝可能会好点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下这篇文章https://wenku.baidu.com/view/116984ca3186bceb19e8bbcd.html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1-13 10:271、现场有氯(盐)或者硫化氢气体腐蚀

2、焊接应力造成晶间腐蚀

打磨后补焊,退火去应力,清洗钝化焊缝可能会好点
这个地方没焊过,但是冲压的,打磨钝化过,但是没什么效果

网友:
应该是锈吧,出锈的地方冲压的时候肯定和铁质有摩擦吧,所以锈了

楼主:
|吹尘发表于 11-13 13:59应该是锈吧,出锈的地方冲压的时候肯定和铁质有摩擦吧,所以锈了

但是这个东西都已经用了几年了,不是新产品

网友:
搞过分析化学没,那你这样吧,用新毛巾擦下来,然后挤到蒸馏水中,把水浓缩,记得带橡胶手套,分析浑浊物组成,去一点,加稀酸是否溶解,加点小苏打,是否又沉淀,如果都是,那肯定是铁锈了,既然是铁锈那就具体分析怎么产生锈,再想办法怎么防锈了吧,我觉得应该是锈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楼主:
|吹尘发表于 11-13 19:51搞过分析化学没,那你这样吧,用新毛巾擦下来,然后挤到蒸馏水中,把水浓缩,记得带橡胶手套,分析浑浊物组成,去一点,加稀酸是否溶解,加点小苏打,是否又沉淀,如果都是,那肯定是铁锈了,既然是铁锈那就具体分析怎么产生锈,再想办法怎么防锈了吧,我觉得应该是锈

这建议不错,安排他们做一个再看,先缩小范围,????????????

网友:
这个不太懂,反正是化学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没焊过,但是冲压的,打磨钝化过,但是没什么效果

冷加工也会造成应力的,考虑下退火(奥氏体要做固融处理,这要看看专做热处理的意见),再看看环境的影响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1-14 10:04
冷加工也会造成应力的,考虑下退火(奥氏体要做固融处理,这要看看专做热处理的意见),再看看环境的影响

东西都用了几年了,而且是全部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在喊查工艺上和原料有没得问题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1-14 10:04
冷加工也会造成应力的,考虑下退火(奥氏体要做固融处理,这要看看专做热处理的意见),再看看环境的影响

最近也发现现场有绿色固体,化验后是2价铁

网友(点评):
亚铁盐说明现场酸性高,看看那里是不是容易积水(包括水汽凝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都用了几年了,而且是全部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在喊查工艺上和原料有没得问题

如果是用了很多年,就有可能是原来表面钝化膜给弄掉了,其次空气中可能有腐蚀性气体(硫化氢等)
重新做做钝化(不光是除锈),要在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类似刚买来的不锈钢管那样)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1-14 11:03
如果是用了很多年,就有可能是原来表面钝化膜给弄掉了,其次空气中可能有腐蚀性气体(硫化氢等)
重新做做钝化(不光是除锈),要在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类似刚买来的不锈钢管那样)

嗯嗯,这些都在安排做,来料源头也在查

网友:
找供应商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