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装配体中,如何让两个零件之间不发生相对位移

楼主(2018-11-13):
但两个零件是不固定的,可以移动的。描述应该很清楚了,放个以前拍的照片 hhhh

网友:
两个零件相对固定啊,呵呵。有确定的位置关系就不会相对位移了啊~

网友:
在这两个零件之间添加约束,使他们位置相对固定就可以了,这两个零件都是浮动的。

网友:
没特别技巧,还是约束,只约束两个零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组建一个临时的子装配体,后面解散就行了

网友:
选中两个零件,右键,生成子装配体

网友(点评):
我有时候会这么玩,特别是零件群阵列

网友:
LZ我懂你的意思 楼上估计都没听懂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5楼的办法是可行的。

网友:
两个零件分别设置为固定。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采用了4楼和5楼朋友的方法,生成了子装配体(就是不太符合公司的规范哈,但是只是练习而已也没多大事),听同事说可以约束两个零件各自的基准面的距离,应该和四楼朋友提到的第一种方法类似,再次感谢。

网友(2019-04-25):
选中零件,然后右键,临时固定。。。。。。。。。。。。。。。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采用了4楼和5楼朋友的方法,生成了子装配体(就是不太符合公司的规范哈,但是只是练习而已也 ...

这个方法不太好,选中要临时固定的零件,单击右键----临时固定,可以整体移动了

网友(2019-05-30):
我个人觉得应该使用临时固定或者子装配体,使用约束应当尽量少,约束太多有时候容易出错

网友:
子装配体会比较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