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加工

楼主(2018-11-13):
各位老师好:我想请假一个就是焊接零件的加工问题。一个焊接件,焊接好之后没有退火处理,放在户外风吹雨淋大概11个月。之后进行加工。尺寸都加工到位了,现在有个φ32mm孔刚好在焊接处。这孔需要用镗床镗。用合金刀都加工不动,该怎么处理好?在拿去退火不行了,其它尺寸都加工到位了,怕退火会有变形。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帮忙想想。

网友:
零件体积多大?结构复杂吗?
是什么材质?含碳高的会有焊接硬化现象。
可以磨吗?

楼主:
45号钢,外径370的滚筒,两端焊接上了筋板,两端端面打φ32mm孔,磨不了。

网友:
45号钢焊接后直接加工,得准备很好的刀片,硬度HRC55以上

网友A:
后期需要打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期需要打磨吗?

你好,不懂你问的。

网友:
防止灌水机

网友(2018-12-15):
能想到的也只有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