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的吸嘴是不是就是吸盘?

楼主(2018-11-13):
贴片机的吸嘴是不是就是吸盘?没玩过贴片机,看那模型有点像吸盘

网友:
都是吸的,有什么所谓

网友:
淘宝有卖,你买个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
吸盘没有抽气,吸嘴要抽气。另外,吸嘴要吸比芝麻粒还小的元件,吸盘也不现实

网友:
吸嘴就是小吸盘,

网友:
一般都是硅胶做的,吸盘、吸嘴原理都是吸,只是叫法不同吧

网友:
采用耐磨材料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