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运输线,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11-13):
有一条重载输送线。长度40米、每米负载约600Kg,使用7.5KW伺服电机、速比595减速机B74。输出链轮节距28A、小链轮17带大链轮57.传动轴直径90.
输送链条节距360、销轴直径20.厚度10毫米,滚动传送。这样配不知道是不是够、求大神指点

网友:
楼主把【滚动传送】这里详细说一下,做好上图,这是计算的主要参数。

网友:
这么大的负载不用辊道吗

网友A:
链条按转速,传递功率选,不是拍脑袋说的

网友:
按照负载和移动速度计算功率,按功率和转速选链轮,这些基础工作都不做,还叫设计吗?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按转速,传递功率选,不是拍脑袋说的

链条要按产品的尺寸来,不是标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条要按产品的尺寸来,不是标准的

那就按照标准的材料尺寸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