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转止机构

楼主(2018-11-13):
一条流水线,有一个可以旋转的架子,架子前后移动。 电机带动旋转, 旋转角度可调整,现在是想让它转到这个设定的角度后,电机移开架子,架子要保持在这个角度不动,请问有什么办法?电机部分已经设计好,就是这个角度保持很棘手,大神们帮帮忙,因为这个架子在流水线上前后移动,成本要求高,最好不要接电接气在架子上。

网友:
1、扶着(不许笑
2、楼主上个简图,文字描述表述的不够清楚

网友:
架子有轴就好办,轴加个机械制动,俗称抱闸。(不要笑,我认真的)

网友:
架子上设置滑槽,旋转后对正轨条,前进

网友A:
轨条端部倒长斜角,提高容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条端部倒长斜角,提高容错量

问题是角度要可调整。。

网友:
最好画个简图,配合文字说明,有助于大家理解题意,架子是绕哪个轴线旋转的?

楼主:
中间那个架子要旋转 有电机带动冠状齿轮 插进去带动旋转,现在旋转机构弄好了 就是转动后要固定在转动后的位置弄不好 如果用离合器在架子上,架子又是前后移动的,成本也太高。

网友B:
做个圆形法兰样式的圆形工件(零件上边打一圈的孔)固定在旋转件或旋转轴上(可以一起转动),找个气缸与固定件链接,当旋转件转到这个设定的角度后,气缸头伸出进入圆形法兰样式的圆形工件上边的孔内,电机移开架子,架子就保持在这个角度不动。需要运动,收回气缸就行 。       (不知表达怎样。。。)  谢谢!!!

网友(点评):
感觉楼上说的是这个道理

网友:
是变位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圆形法兰样式的圆形工件(零件上边打一圈的孔)固定在旋转件或旋转轴上(可以一起转动),找个气缸与固 ...

你说的不行,因为我齿轮带动架子旋转后的角度位置不准,误差挺大 所以你这种方案 理论上可以 ,实际上会出现插孔插不准的问题,如果孔和轴间隙大也不行

网友:
架子旋转应该是要求任意位置可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