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旋转压紧机构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8-11-13):
如图,型材作为底座锁在机架上,用来压紧产品,同时也不影响放料。现在旋转臂很长,另外连接板做的也比较长,哪位大神能帮我受力分析下,越详细越好,最好弹簧选型也能说下,看了一些资料,总感觉抓不住重点,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A:
你的弹簧用处何在?

网友A:
型材连接板有问题吧,力矩最大的地方,应该加强并折弯。不知道悬臂头部承受的载荷,只是感觉连接板受力应该在20倍以上,这样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弹簧用处何在?

中间和型材连接的板是不动的,弹簧处于压缩状态使左上方的压头向下压紧,(压紧下方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材连接板有问题吧,力矩最大的地方,应该加强并折弯。不知道悬臂头部承受的载荷,只是感觉连接板受力应该 ...

悬臂头部只有一个压头,重量也就一个普通的M10的螺丝那样,能做一个受力分析吗?

网友(点评):
自己量一下尺,算力矩和力臂,目测型材连接处20倍放大,你那样连接也不标准

网友(点评):
你要压紧,知道极限压力值多大吗?

网友B:
把这几个零件在图上标出序号。最左边是压紧机构的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几个零件在图上标出序号。最左边是压紧机构的压头?

是的,和肘夹的一头差不多

网友C:
好象软件上有计算受力的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软件上有计算受力的工具吧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D:
用这么小的东西就能固定东西了吗?不懂,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么小的东西就能固定东西了吗?不懂,问问

仅仅是压住,力不大

网友(点评):
弹簧是怎么用的呢?不明白如何固定住?

网友:
结构有问题

网友(2021-11-08):
轴转动不好控制吧,建议在避空位置跟工作位置加到位机构;直线轴承跟轴配合一般都有间隙的,你臂那么长应该会晃,你可以选一个长一点双衬直线轴承或者用两个;你这个结构压力应该是通过调整轴端的固定环位置控制弹簧的预紧力,实际调整的话应该不是那么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