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一下图示自动化控制的的原理

楼主(2018-11-13):
图示是一台自动送料的锯床,看设备外形是通过触摸屏设置棒料的长度,液压缸送料,然后开始锯割。
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光栅尺读取长度后,输出信号给电磁阀,然后液压缸停止动作吗?现场看到的
1)没有硬限位;2)液压缸的伸出速度也不慢。是怎么实现闭环控制,及送料长度方面的尺寸精度。

网友:
应该是设定软限位的,我所了解的光栅尺是在数控机床中常用于对刀具和工件的坐标进行检测,来观察和跟踪走刀误差,以起到一个补偿刀具的运动误差的作用,原理和楼主的自动控制系统差不多

网友:
这种东西第一刀应该是切头吧,后面的进尺需要限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