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角

楼主(2018-11-13):
请问各位大神,作为导向作用的倒角有什么要求没有,45°和30°和60°如何选择?

楼主:
求助啊  各位大神

网友:
作为导向作用的倒角,与需要导向的方向角度小一点,导向效果会更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倒角倒45度角,把零件上的尖锐棱角倒钝,不划伤人或者零件。还有一种情况倒30度,是为了装配方便,便于把零件纫进去;装密封圈的轴一般也是倒30度,因为密封圈的弹性,自然状态比轴小很多,为了不划伤密封圈也倒比较小的角度。

网友(点评):
讲的很好!

网友:
一般倒45度。导向用的销钉有时候会用到30度,然后在倒角的地方再来个小R角,让导向更顺畅。有时候销钉的长度有限制,直边长度又有要求就会用到60度的,这样倒个钝角就可以满足要求。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
一般倒角45°,对于装配要求严格的地方,会有其他角度的倒角。比如15°,30°,60°……

网友:
导向一般是30度。

网友:
20度左右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