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第二根轴转动起来

楼主(2018-11-13):
如图所示,我添加第一个驱动马达是可以转动第一个轴的,添加第二个驱动马达,第二根轴却不转,如何让两根轴同时转动

网友:
齿轮、链轮、带轮

网友:
一个电机加皮带轮

网友:
你们都理解错了,楼主是做动画,同时用马达驱动实现正反转

网友:
两个轴之间用机械齿轮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叙述中的第二根轴是否固定或与固定件完全定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叙述中的第二根轴是否固定或与固定件完全定义了?

看属性管理器,至少有根轴是完全定义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之前好像弄过SW

网友:
齒輪結合單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