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滚筒间距方面的知识,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11-13):
小白一枚,第一次做滚筒线,动力滚筒采用的是双齿轮(五分十四齿)滚筒,滚筒与滚筒之间由于有顶升移栽机构,现在导致滚筒之间的间距不一致,这样使用时是否会存在问题,滚筒与滚筒的间距是按链条节距(15.875)算出来的,有110,126,142,158四种,求解,谢谢

楼主:
求解答

网友(点评):
保证输送的产品悬空不超过1/3或者输送产品的重心不会悬在滚筒外就可以

网友:
轨距要按2p为单位增减

网友:
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没问题呀,只要输送的产品能过去就行了

网友:
动力线做过很多,有些辊筒之间印字或者宽度检测等装置,经常会有间距不一样的。间距不一样没有关系,输送的制品过得去就行。还有就是安全,不能夹手指

网友(2019-01-08):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