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G画一个输送鸡蛋的传送设备

楼主(2018-11-13):
新手上路,求指导!!!老师要求:输送鸡蛋的传动设备,辊子传动、带传动都可以。用UG画一个详细的图,零件越详细得分越高。大神们有没有模板,能不能让我仿照着画,现在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从哪一步下手。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想画一个这样的。

    谢谢!!!

网友A:
看图像SolidWorks工程图啊

网友(点评):
我看UG不是这样的

网友:
要不要管怎么上去,怎么下来?不用管的话那就直接用皮带线就行了,上面开点孔放鸡蛋让鸡蛋不要跑动就行了

网友:
你的图属于链板传输

网友:
两侧是链条

网友:
不怕鸡蛋打完了?

网友:
边界条件是啥?用不用上下料?一次运多少?

网友:
这个设计合理吗,鸡蛋会不会摔了

网友:
这结构很简单了,电机带减速机,然后通过链传动,带动链板(带斗),最后根据需要做个机架,可以先从链板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像SolidWorks工程图啊

这个只是网上百度的一个简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