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供油类似于城市供水系统

楼主(2018-11-13):
希望前辈们能谈谈关于做集中油源的一些经验。集中油源系统有点类似于城市供水系统。但比供水系统的要求精细。油源放在底楼,用油设备在上一层楼。不管外面的用油设备怎么动作,整个系统的压力要求稳定在35MPa,压力波动不能高于正负1.5Mpa且压力波动恢复时间不超过0.5s。请问老师们在设计的时候有哪些细节需要去避免的。谢谢!

网友A:
后面负载是什么?这么高的压力!

网友B:
这样的话是不是沿程和局部压力损失都增大了,也增加了故障点的吧

网友:
不懂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用负载敏感变量泵能够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负载是什么?这么高的压力!

额定压力28兆帕,最高压力35兆帕。后面的负载可以说有很多,主要是供给实验设备,实验对象主要就是液压缸之类的液压设备的性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是不是沿程和局部压力损失都增大了,也增加了故障点的吧

这是避免不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