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o脚制动阀的回油问题

楼主(2018-11-14):
我最近做了一套全液压湿式制动系统,用的是mico的阀件,想问一下,脚制动阀的回油口可以与其他系统合流回油吗,会不会对制动效果造成影响

网友:
可以。担心影响的话,在脚踏控制阀回油管路加单向阀,单向阀的开启压力要小,这个要试验确定。
脚踏制动控制属于比较重要的控制,如果还不放心,就单独回油,直接通液压油箱。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