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铜比较耐磨,比较抗压力?

楼主(2018-11-14):
万向轴上面刚换上去的铜滑块用不了多久,磨损就比较严重,我想问下哪种铜比较耐磨?

网友:
看下青铜怎样,实际上能否在万向端加一个转换结构,

网友:
这个是铜的吗?

网友:
ZSnSb2Cu4Ag3
ZQpb30
锡青铜,铅青铜,动压轴承轴瓦上用的

网友:
你用铬锆铜试试

楼主:
|风刃发表于 11-14 09:38ZSnSb2Cu4Ag3

ZQpb30

锡青铜,铅青铜,动压轴承轴瓦上用的
现在用的就是铝青铜的(ZQA19-4),感觉不耐磨

楼主:
|沉的舟发表于 11-14 09:42你用铬锆铜试试
我来参考下,谢谢!

楼主:
|jylhzh发表于 11-14 09:31看下青铜怎样,实际上能否在万向端加一个转换结构,
考虑过,要大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铝青铜的(ZQA19-4),感觉不耐磨

铝青铜好像动压轴承上没使用,不过动压轴承虽然转速高,但是有油膜的,你这个工况太差了

楼主:
|风刃发表于 11-14 09:57
铝青铜好像动压轴承上没使用,不过动压轴承虽然转速高,但是有油膜的,你这个工况太差了

我想问一下,就我们现在的工况,冷却铜滑块用的是水,如果改为定期涂抹黄油是不是有所改善?

网友:
锡青铜,工程机械振动轮轴承以及铁路轮轴用轴承保持架用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就我们现在的工况,冷却铜滑块用的是水,如果改为定期涂抹黄油是不是有所改善?

黄油肯定要比水好,关键是接触表面加工也不能太粗糙

楼主:
|风刃发表于 11-14 10:09
黄油肯定要比水好,关键是接触表面加工也不能太粗糙

谢谢您!

网友:
不如换联轴器比较好。

楼主:
|fengshaw发表于 11-14 10:08锡青铜,工程机械振动轮轴承以及铁路轮轴用轴承保持架用的材料
好的,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承扭的铜不行。。焊上一截轴承钢。。

楼主:
|shentu发表于 11-14 10:12不如换联轴器比较好。
你是说图片上的那个虎口吗?我拍的照片不好,那个虎口用的时间长了没换,好的虎口换上新的铜滑块,铜滑块用不了多久就磨损了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1-14 10:14承扭的铜不行。。。。
哪要换什么比较好一点呀?

网友(点评):
更新,看,补充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铜?

楼主:
|Asurada.24发表于 11-14 10:15哪要换什么比较好一点呀?
哦哦,谢谢!

网友:
一定要用铜的话,试试QSn6.5-0.1锡磷青铜或ZQSN10-1锡磷青铜。我加工过的铜材就这两种最耐磨,强度也高。

网友:
锡青铜ZCuSn10Pb1,或者ZCuSn5Pb5Zn5,高速重载的蜗轮材料,

网友:
铜件,接触面太粗糙,会磨的快,水是降温的

网友:
从图片来看联轴器本体已有磨损,有可能是联轴器变形导致的

网友:
铝青铜也是有很多种型号的,或许楼主可以问问供应商,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改设计,让接触应力降低

网友:
好熟悉的感觉,这是轧机吧,一般是用锡青铜,建议询问下相关厂家,他们会比较清楚

网友(2019-02-01):
我们厂子就生产滑块,普通的锡青铜在那种工况条件下是不耐磨的,目前最好的铜材质是FA381铜合金,耐磨性能最强,另外锡磷青铜也是比单纯的锡青铜要强的,我们单位就是专业作铜件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微信l1010531316

网友(2019-11-29):
耐磨涂层效果好,可以联系我

网友:
试试铍铜,是青铜的一种,经过淬火时效处理后,强度 极限可达1250~1500MPa,接近中等强度钢的水 平。在淬火状态下塑性很好,可以加工成各种半成 品。铍青铜具有很高的硬度、弹性极限、疲劳极限 和耐磨性,还具有良好的耐蚀性、导热性和导电 性,受冲击时不产生火花,广泛用作重要的弹性元 件、耐磨零件和防爆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