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的密封胶的问题

楼主(2018-11-14):
一个氦检漏的设备就是将腔体内抽真空,然后腔体和盖子之间是用O型圈密封的,
想要在此间涂上密封胶,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胶推荐的吗?
O型密封圈材质有两种:氟橡胶和丁腈橡胶
密封胶:要能拆卸,膏状(因为盖子,换一个产品就要取下来一次)
----------------------------------------------------------------------------------------
补充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上推荐的型号,表示根本就搜不到,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有密封圈,为什么还要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密封圈,为什么还要密封胶?

因为领导觉得那个密封圈可能不好,还是有空气能跑进去

网友(点评):
密封圈还有空气进去?那要不就是你密封圈选用有问题。感觉有密封圈还用密封胶是多此一举,个人觉得。

网友(点评):
领导说的都是对的。但脑子是自已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工件光洁度没达到,导致密封圈与工件之间有间隙?

网友(点评):
也是有可能的,它能保证平面度在0.01mm,但是没有测量粗糙度

网友:
可用这种平面密封胶

网友B:
抹上密封胶,这次试验完拆了,下次再用密封圈时,密封面不平整,更会出现密封不严的问题。多大压力?用密封圈会漏气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密封胶反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抹上密封胶,这次试验完拆了,下次再用密封圈时,密封面不平整,更会出现密封不严的问题。多大压力?用密封 ...

我也有点矛盾,如果用那种固化后的话,拆卸必有所损坏,如果用那种柔性的胶,那强度又达不到。
主要是O型圈的已经改了好几款,总是没有改变问题,O型圈和槽都不是我改的,我是打下手的,
让我找密封胶,来确认是否是这个O型圈的问题。
应该压力就一个大气压吧?只是测一下产品漏不漏气而已。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推荐看31楼详情

网友:
密封还是要靠结构,胶只能临时补救一下, 我觉得结构上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点评):
连接处,做一个凹凸造型,互相卡合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密封选型及沟槽设计输出。。看31楼详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点矛盾,如果用那种固化后的话,拆卸必有所损坏,如果用那种柔性的胶,那强度又达不到。
主要是O ...

一个压力的话,用薄橡胶板垫在盖子下面就足够密封了

网友:
曾经我们的机器油封漏油,总工说再加一个油封(两个油封串联)。。。。。。。。。。。
所以,不能全听领导的

网友(点评):
油封串联我也见过

网友(点评):
两个密封圈之间会困油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发动机气缸那部分,有好几个密封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有点矛盾,如果用那种固化后的话,拆卸必有所损坏,如果用那种柔性的胶,那强度又达不到。
主要是O ...

压力不大,只要O型圈选择对,O型圈的密封槽设计的没有问题,密封应该没有问题,才那么大一点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不大,只要O型圈选择对,O型圈的密封槽设计的没有问题,密封应该没有问题,才那么大一点压力。

我在网上搜的,槽做矩形槽就可以了,但是现有的都是做的是底下带有一个圆弧的槽,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还有腔体是个长方体,四个角都做了R角,O型圈总是固定不牢,会不会是R角太小的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搜的,槽做矩形槽就可以了,但是现有的都是做的是底下带有一个圆弧的槽,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

按机械设计手册上静密封的沟槽设计没有问题。槽底有小圆弧,O型圈装上后,在配合零件的挤压下会变形,O型圈正是用这个变形量起密封作用的。

网友C:
用真空硅脂吧,胶毕竟会挥发气体污染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真空硅脂吧,胶毕竟会挥发气体污染管路!

上网搜了一下
感觉这个真的不错,可以用在O型圈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机械设计手册上静密封的沟槽设计没有问题。槽底有小圆弧,O型圈装上后,在配合零件的挤压下会变形,O型 ...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顶多用点真空胶 平衡下心理

网友:
有加压紧机构吗?

网友(点评):
没有压紧机构,因为抽真空,等于有一个大气压的力压在盖子上

网友:
你产品封堵位置面积多大,100公斤力应该不够吧

网友:
用硅油(硅脂),

网友:
有or 不需要用密封胶了!

网友(点评):
嗯嗯,我们领导也是个很奇怪的人,一天一个想法,变来变去,搜了那个真空硅脂给他了

网友D:
道康宁7091,汽车行业很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道康宁7091,汽车行业很常用

想的是用 道康宁的 HVG高真空硅脂 试试

网友:
有了胶不密封圈是不是会失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搜了一下
感觉这个真的不错,可以用在O型圈上,谢谢!

有些用于真空管路的密封O形圈会配合不锈钢骨架使用,防止真空压力导致O圈向内塌陷。

网友:
全国统一品牌---乐泰

网友:
O形圈要有一个合理的变形量、合理的光洁度,承压几百公斤没问题。

网友:
试试真空封泥啊   那个跟橡皮泥一样   感觉有泄漏的地方堆上去  不用也可以扣下来

网友:
简单的用点凡士林。和你领导说专业密封胶

网友(点评):
这样都可以?不是开玩笑?

网友(点评):
本来密封圈就可以密封了呀,要是密封圈无效你上再胶作用也不大。所以你领导只要开心,你就涂呗。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看31楼详情

网友:
不建议使用密封胶,有O型圈还要密封胶,证明你选择的密封件质量不好或者你的加工精度就有问题。如果非要选,市场上有那种类似水管胶之类的,不会粘连,拆掉也不会和密封件粘连一起,可以再次使用。

网友(2019-01-28):
点些硅胶就可以了。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