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链轮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8-11-14):
我要做个设配用4KW,4级的电机驱动,通过皮带轮和减速级减速之后。我的主动链轮的转速只有12转每分钟,大链轮为5转每分钟,大链轮的最大直径不能超过400,用双排链,求大侠告知,该怎么选择链条的型号,和链轮的齿数!

网友A:
利用Autodesk inventor计算设计链轮

网友:
没怎么用过   按照我的理解    你选择的齿轮  齿数比应为5:12     齿轮模数&压力角需相同     链条和齿轮配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Autodesk inventor计算设计链轮

没用过这个东西,望赐教!

网友B:
应该根据你的负载大小选链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根据你的负载大小选链条型号

可以教我这个负载怎么算吗?大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教我这个负载怎么算吗?大侠

负载你给的条件不全,没法算。这样吧,你测量你的减速机轴有多大,估计一下能安装多大直径的链轮,以安全尺寸为准,尽量选择小直径的链轮,根据你电机的输出扭力和链轮的直径就可计算出你电机的最大拉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你给的条件不全,没法算。这样吧,你测量你的减速机轴有多大,估计一下能安装多大直径的链轮,以安全 ...

你好,拉36T的物品,在钢轨上运行,钢轮的直径为300,减速机输出轴的直径为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你给的条件不全,没法算。这样吧,你测量你的减速机轴有多大,估计一下能安装多大直径的链轮,以安全 ...

你好,按你说的4kw4级电机的输出扭力T=9550P/n=26.53N▪M
若选链轮的半径为60,链轮的载荷F=T/r=442.2N,那选最小的链条就可以
    不应当是算减速机的输出扭力吗?
若按减速机的输出扭力算,不考虑效率问题的话,输出扭力T=9550x4/12(减速机输出轴转速)=3183N▪M
链轮的载荷F=T/r=53055N,可选用双排的16A链条
请问这样算是对的吗,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C:
计算,32A的双排练可以,

网友D:
要先确定升降速度V,根据升降速度和链轮的大小,确定链轮的转数,再根据链轮的转数确定电机减速输出端的转数就可以
假如升降速度设计时要求为1m/s,匀速升降,那么链轮在1s之内转过的周长就是1m,可以根据需要设计链轮在1s内转两次,一次就是0.5m,得出链轮分度圆直径为:0.5/3.14=0.159m=159mm,根据链条的节距,确定链轮的参数,在根据1s内链轮转2转,确定电机减速机的输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32A的双排练可以,

能指导怎么算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确定升降速度V,根据升降速度和链轮的大小,确定链轮的转数,再根据链轮的转数确定电机减速输出端的转 ...

想知道链条节距怎么选,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按你说的4kw4级电机的输出扭力T=9550P/n=26.53N▪M
若选链轮的半径为60,链轮的载荷F=T/r=44 ...

当然是以减速后的最终输出扭力为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