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支招,齿轮会不会卡死?

楼主(2018-11-14):
主动轮与从动轮模数相同,从动轮有不确定外力使其转动,在运行中有可能卡死吗?

网友:
对不上齿咋办,感觉不靠谱

网友:
好像找不到不卡死的理由

网友:
主动轮是不完全齿轮,主从动轮啮合瞬间会不会有冲击?从动轮的不确定外力是来自哪里的?

网友:
肯定卡死还用说吗。

网友:
齿位错了还是可能卡死的的,或者打坏齿轮

网友:
从动轮的外力是顺着主动轮的还是逆着的?顺着的电机功率稍微大点,稳稳的,逆的就考虑下尺寸的抗载荷能力。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不然就给从动轮上个结构不让他动。

网友:
此处应该应用间歇运动机构。否则真的会卡、撞。另外,三维的这个齿形做得太随意了

网友:
建议考虑一下凸轮分割器一类的凸轮机构会好些

网友:
以前好像看过类似的图,但是找不到了,如果从动轮没有不确定的外力会好吗?

网友:
应该不会,你这个又不是三连杆机构,又没有几个点在一条线的情况。

网友:
楼主说从动轮有不确定外力使其转动,这是什么意思。从动轮难道不是主动的棘轮带动转动的吗?

网友:
会有卡死机会的

网友:
在不同步状态下会,损坏齿轮的齿,同步状态没有外物干扰的情况是OK的

网友:
你是想间歇旋转么?

网友A:
没搞懂为什么主动轮采用这样的,没那么好正好啮合,为什么不用完整的齿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为什么主动轮采用这样的,没那么好正好啮合,为什么不用完整的齿轮。

他肯定是想要间歇传动

网友:
只要有可能会出现卡死情况,那么结果肯定会卡死的。做设计就要万无一失。可以参考马氏轮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肯定是想要间歇传动

间歇运动也不用这样加,加电磁离合器,给个信号就行了。

网友:
用槽轮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