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五轴机床联动误差的测量与补偿

楼主(2018-11-14):
如题,最近厂里有台五轴机床加工的精度不满足需要了,请问下坛子里的各位大神,你们平时都怎么测联动误差的呀?
在贴吧看到一个测量仪能测RTCP精度
《 R-TEST五轴机床旋转轴误差分析仪》
各位能帮我看下这种好用吗,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不

网友A:
4轴的测量联动误差是加工一个斜四方工件,然后测量工件的尺寸,直线度,因为斜四方是两轴联动加工,所以直线度不好的话,是可以直接用三坐标测量出来的,楼主可以开阔一下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轴的测量联动误差是加工一个斜四方工件,然后测量工件的尺寸,直线度,因为斜四方是两轴联动加工,所以直 ...

谢谢大哥,刚在网上看到一种通过千分表和球头棒的方式测量,不知道靠不靠谱。也不知道测试后怎么补偿

网友(点评):
测出来那个轴有误差,就补偿哪个轴

网友:
借鉴:
先铣一个平面,然后在球面上用球刀三轴刻字,比如R1的球刀。
刻完字之后,涂上颜色,就是用色笔过一次好了。
再用五轴程序去加工图样的字体,看看两个刀路之间会不会有变样,通过颜色和五轴刀轨来对比。我在编写有RTCP的五轴后处理之后用这招来检验硬件设备状态,如果有区别,就把AC(假设不理会机器结构)中的A轴装个刀棒,摆+-90度来打表,也可以测出大致的偏差距离,比较准确。

网友B:
首先在加工前读取NC代码,提取与程序段对应的轨迹信息;加工过程中,基于机床伺服系统位置环信号采集分析、误差补偿和齐次运动学变换,得到工件坐标系下的实际刀位点坐标;确定当前实际刀位点对应的程序段,并结合对应程序段的理论轨迹信息求出轨迹误差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加工前读取NC代码,提取与程序段对应的轨迹信息;加工过程中,基于机床伺服系统位置环信号采集分析、 ...

谢谢老兄,我想问下这样子测量后怎么分辨误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