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机床丝杠锁紧螺母的装配问题

楼主(2018-11-14):
丝杠装好后,一般情况下丝杠轴头的跳动是用锁紧螺母来微调的(螺母上有几个沉头螺丝的那种)很多人调节的时候一般是用小锤子轻轻敲锁紧螺母外圈来调节轴头跳动的,我想问一下,调节的时候是先把螺母拧紧然后敲螺母校正轴头跳动再锁死沉头螺丝,还是先把螺母拧紧然后再锁死几个沉头螺丝最后敲螺母校正轴头跳动?

网友:
丝杠轴承台肩相对轴头的跳动多大?轴承和锁紧螺母之间的隔套两端面的相对跳动多大?这些的精度得优先确保的吧

网友:
肯定是螺母锁紧后,再锁沉头螺丝了。

网友(2018-12-31):
先稍微锁紧螺母,校正丝杆后,再锁紧侧面的防松螺栓

网友(2022-05-11):
其实我认为,丝杆上的锁紧螺母的敲击顺序和调节无关;锁紧螺母的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螺母;在丝杆装配中,丝杆的回转精度是由轴承决定的,敲击锁紧螺母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丝杆的回转精度,为了使得轴承的滚动体到预定的滚道;

网友(2022-11-07):
我们都是先预紧一下在调,调到位后在次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