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轨动静载荷计算

楼主(2018-11-14):
如图所示,我要将导轨倒起来装,现在不知道倒起来装导轨能不能承受得住。查了上银的资料看到上面没有给出倒过来装具体怎么计算。求高人指导一下,我现在选的导轨是上银HGH 15CA的动载荷为11.38KN,静载荷为16.97KN,倒挂在上面的重量不超过20KG。

网友:
换SKF直线导轨,有动静载荷的计算方法

网友:
加13922917652微信同号

网友A:
直线导轨滑块正着用和反着用都可以承受同样大小的负载。唯一不同的是:倒过来用需要校核下螺栓的抗拉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导轨滑块正着用和反着用都可以承受同样大小的负载。唯一不同的是:倒过来用需要校核下螺栓的抗拉能力。

谢谢,如果倒过来用的话寿命会不会减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倒过来用的话寿命会不会减小呢?

工况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正装和反装对导轨寿命没有影响。主要就是看反装的时候螺栓能不能承受那个拉力。

网友B:
上银HG系列导轨四方向的承载能力是一样的。

具体看你的应用,能不能使用,主要不是取决于重量,而是取决于额外承受的外力和扭矩,将所有的力和扭矩转换为等效负载,乘以选出来的安全系数,然后跟C0比较

算完这个,在用等效负载去计算寿命。

只有动态和静态都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银HG系列导轨四方向的承载能力是一样的。

具体看你的应用,能不能使用,主要不是取决于重量,而是取决 ...

那就应该没问题,谢谢

网友(2019-01-10):
上银的HG系列导轨是四方向等负荷的,倒装是一样的计算方法

网友(2019-04-06):
你这种线性的导轨能有这么大的强度吗?能拉的住吗?

网友(2022-01-19):
老哥,你这个动载荷怎么算出来11kn啊,可以说下计算公式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