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导柱导套容易脱落

楼主(2018-11-14):
为什么导柱导套容易脱落?图片中是第二次掉的。第一次是另外两个掉的,修了一下,成这样了

网友A:
你的孔和轴套放的公差是多少?你是怎么装配的先说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孔和轴套放的公差是多少?你是怎么装配的先说下啦

不清楚,胶水的吧,找外面人开的

网友:
过渡配合或者过盈配合,热装或者涂螺纹胶冷装。或者侧面对导柱导套加顶丝。

网友(点评):
螺纹胶不抗震,糊弄人的伎俩好意思说

网友:
估计是因为间隙配合导致的

网友B:
这是要过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胶水的吧,找外面人开的

你重新灌胶试试吧,608的无氧胶,装配后静置6小时

网友:
图示的导套没有轴向的定位,所以很容易掉出来,可以在导套固定板径向打一颗螺丝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灌胶试试吧,608的无氧胶,装配后静置6小时

固定好了,又说不对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过盈的

合模的时候还勉强可以,压下来分开的时候,就拔出来了,估计不居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好了,又说不对中了

你检查一下你的上下模有没有灌胶销?先打灌胶销,然后再灌胶灌胶要清洁孔内侧,导柱外侧,然后就是锁紧导柱上盖板,最后用重物压住压紧,你按我的操作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的上下模有没有灌胶销?先打灌胶销,然后再灌胶灌胶要清洁孔内侧,导柱外侧,然后就是锁紧导 ...

嗯啊,我不做,我是监督人家做,我们模具给外面人维修的,外面人瞎忽悠我,老说其他问题,说本来上下孔就不居中,他只负责把掉下来的导柱导套固定住。是固定住了,一冲,又都掉下来了

网友:
摩擦力太大,把蹶拔了

网友C:
一定是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是不同心

不同心就分几种情况了:一是本来就不同心,维修的人把掉下来的固定住,一冲就拔出来了。二是维修的人就随意把掉下来的套柱导套固定住了,根本就没考虑是否很居中

网友(2020-07-08):
看做工,不平行和偏中心可能性很大,这种情况用锁螺丝的那种,把平行,中心调好,应该可以。

网友(2020-08-30):
外面开模的时候配合公差不合适,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