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职请问RC3/8螺纹正常配合紧后旋合长度多少

楼主(2018-11-14):
新手入职请问RC3/8螺纹正常配合紧后旋合长度多少

网友A:
Rc 3/8螺纹是是55°密封管螺纹的圆锥内螺纹,有效长度10.1mm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大市场及QQ群下载

网友B:
一般一寸以下旋合长度10mm,1-2寸15mm,2-3寸20

网友(点评):
这特么就是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一寸以下旋合长度10mm,1-2寸15mm,2-3寸20

谢谢了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机械公差安卓版。。。各大市场及QQ群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 3/8螺纹是是55°密封管螺纹的圆锥内螺纹,有效长度10.1mm

谢谢了

网友:
最好在大一些,密封的效果会更好,建议11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