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网站首页通知公告工作动态政务公开政务咨询网上下载调查征集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首页 > 通知公告
丹东市职称评审须知
2018年9月17日 星期一 信息来源:丹东市人社局 浏览次数:5974

丹东市职称评审须知
为完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规范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保证职称评审质量,方便我市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职称评审。我们总结了职称评审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形成我市职称评审须知,请参评的专业技术人员按此内容办理职称评审相关事宜。

一、职称评审流程

1、登陆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www.lndd.hrss.gov.cn/);

2、点击首页中虚拟服务大厅的专技服务栏下的职称申报系统;

, f, w& } @5 C" i3、点击相应专业高、中、初级不同专业申报,注册用户名、设置密码;

4、输入已注册好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入;

5、;填写个人信息完整后点击保存;等待审核通过的通知;

6、审核通过后,凭审核通过的打印页领取或下载职称评审材料。

7、(1)申报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网上下载《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考评审核表》;
 X
(2)申报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请到相应的中级职称评委会办公室、各县(市)区人社局专技科、丹东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领取纸质评审材料或在网上下载(http://www.lndd.hrss.gov.cn/index)各种表格填报;
8、申报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请将评审材料填写完整并经单位和主管局审核同意盖章后装入主卷材料袋内,将毕业证书、出版论文的杂志和成果奖项等原件另装入原件材料袋内一同上交。

9、(1)中、初级及由市内评审的副高级职称申报材料整理好上交到相应专业的评委会办公室,等待评委会办公室通知考试或评审的信息;
 (2)由省评审的正、副高级职称申报材料整理好后由主管局盖章初审,然后上报到丹东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509室)复审;

10、中、初级及由市评审的副高级职称报评考试、评审结果请关注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lndd.hrss.gov.cn)查询。
0  11、纸制报卷截止时间;省评审的正、副高级职称为9月末,中级及由市评审的副高级职称为10月末。

12、初级职称考试分别安排在每年6月和12月两次,中级及由市评审的副高级职称考试评审在每年的9月至12月之间进行,由省评审的正、副高级职称市里初审后按省统一时间安排报省评审。

 13、中、初级职称评审实行考评结合方式,市内评审的副高级职称实行考试、答辩和量化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考试内容分为二部分,一是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二是本专业实际工作专业内容,内容都是本专业基本的应知应会的知识,请各位参评者自己复习,考试的形式是计算机考试,题型为单选、多选、判断,考试成绩当场公布。

14、初级职称考试通过人员情况网上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下文公布通过初级职称评审名单,参评人员在查询到成绩合格结果后,可以到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领取职称证及相关材料。
- z" L( E% ] A& J& S) K# s X5 H% R; a; i
15、中级职称评审采取考评结合的方式。即上机专业知识考试成绩占总分的50%,报卷材料由本专业专家评委综合在《阅卷量化赋分表》上评定的分数占总分 的50%(其中参评人员自己在《阅卷量化赋分表》上打分作为评委的打分参考)。两者相加的总分在本评委会参评人员中从高到低排序,由评委会确定通过人员名单。
 Z
由市内评审的副高级职称评审采取考评答辩结合的方式。则上机专业知识考试成绩占总分的40%,报卷材料由本专业专家评委综合在《阅卷量化赋分表》上评定的分数占总分 的40%,答辩成绩占20%。三者相加的总分在本评委会参评人员中从高到低排序,由评委会确定通过人员名单。 r
 16、对通过评审的人员情况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下文公布通过初、中、副高级职称评审名单,参评人员在查询到成绩合格结果后,可以到各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领取职称证及相关材料。
 二、中高级职称报卷材料要求

专业技术职称报卷材料分两个档案袋,即主卷袋和原件袋,主卷袋里装报评装订的主卷和相关表格、复印材料等;原件袋里装职称报评所涉及的所有原始证件、证书、书籍、杂志等。主卷袋使用《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材料袋》(主卷),原件袋可以使用其他档案袋并在上面注明原件。主卷、原件袋正面和底部均要填写姓名、单位(在“编号”处注明)、专业、级别(在“申报资格”处注明)。在档案袋正面按装入材料顺序详细填写明细。
主卷袋内材料按下面要求填写和准备:

1、《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一式三份,装入材料袋中。

此表封面须加盖单位公章,内容由本人按实际情况认真填写并粘贴照片;评定表第7页,推荐意见由市、县、区人事(职改)部门层层审核盖章;评定表第8页,单位审核意见栏盖单位公章,主管部门复核意见栏盖主管部门公章。

此表一律用黑色签字笔填写或打印,字迹工整;相片一律用近期一寸彩色证件照(同时粘贴一张同版发证备用照片,并在照片后注明本人姓名);表中第六部分“本人专业技术工作述评”字数要求:高级3000字左右,中级1500字左右,初级1000字左右,留白不够可加附页。

申报人员须在“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第9页“备注”栏内填写:“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并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关处罚”并签字;申报者所在单位须在个人承诺内容下填写:“承诺推荐的申报人员所有材料真实有效”,由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 b
6 z {
2、《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材料》(即主卷材料)一份,装入主卷袋中。

此材料要求封面加盖单位公章,并按照目录顺序装订成册(不可活页装订,以免散落丢失),材料装订顺序为: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请推荐表、辽宁省破格人员审核表(如果不是破格则没有此表)、学历资历、主要业绩成果、主要论文著作、其它。此材料所有页面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审核人或单位负责人个人印鉴。各部分内容填报要求如下

= 1 \* GB3 ①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推荐表

单位推荐意见栏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后单位盖章,主管部门意见、市(县、区)人社局意见分别由相关部门盖章。
! k4 ]7 Q. s g3 b+ T7 J“单位推荐意见(德、能、勤、绩)”一栏由所在单位对参评人员的政治表现、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业绩及贡献等写出翔实的意见,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无签字公章一律无效。如果现有资格是转评的,“现有专业资格及取得时间”栏中的“时间”应填写首次取得同级资格的时间。送省评审高级资格者此表按省主管部门要求份数提供表格,装订一份,其他装入主卷材料袋中;中级或由市评审的副高级职称评审此表一式三份,装订一份,其他装入主卷材料袋中。
破格人员还需提供《辽宁省破格人员审核表》一式三份,一份装订在推荐表后,另两份装入主卷材料袋中。

= 2 \* GB3 ②学历、资历
7 a. |' G Z
复印件装订顺序为:学历学位证书、经单位及主管部门盖章的学历信息查询网页证明或本人档案中的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执业资格证书、考评结合系列(专业)的考试合格成绩单、外语合格证书、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书、经单位及主管部门盖章的计算机合格证查询网页证明、近三年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及检索证明需经单位人事部门核实并加盖印章,主管部门、市(县、区)审核盖章。

注:从2013年开始,所有申报人员均要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学信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进行学历信息查询,须提供有二维码的查询页打印页;若2000年之前毕业,学信网上检索不到,可提供本人档案中的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

党校学历可以登陆辽宁省委党校函授学院毕业生证查询系统(网址:http://www.lndxhs.net/byzcx/byzcx.html) 进行查询。
c) G1 k& r K5 k& v% R
计算机合格证查询请登陆辽宁人事考试网(网址http://www.lnrsks.com/),在“计算机证书查询”模块处查询。
 f G3 k
对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不再作为职称申报和评审的前置性必备条件。有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可作为评审的量化赋分加分项目。

= 3 \* GB3 ③主要业绩成果
 D
要求提供各项业绩成果复印件、获奖公布名单、业绩成果鉴定验收材料、专利证书、专利检索证明(可到辽宁省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并打印检索页),所有复印件及证明材料由申报单位、各级审核部门加盖印章。 7 a+ s% h% | F d

获得各项奖励除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以外,还需提供颁奖单位下文的复印件。

' ^' `' [: W T9 Y/ t/ G获得专利的提供由税务部门出具的生产该专利产品企业年创利税的证明材料可另在评审中加分。

 t0 y' M工作业绩可以是以下内容:

*承担重点(重大)工程、农业项目或解决技术项目关键性问题。要有正式立项、批准手续。在项目中担任的职务,解决的问题要有相应部门出具的认证材料;

*掌握本专业国(省)内外科技发展动态,开创性地提出过本专业的研究、开发方向,取得重要成果或填补国内、省内空白,要有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或科技部门认定的材料;

*在技术引进、改造、推广、应用等方面,综合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先进水平,需要有关部门的认证材料;

*专业学科带头人由同级业务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加以说明;

*对本专业理论有创造性研究。要提供研究结果、报告,并经市级以上的有关部门认证,提供相关材料;
 ~3 ?
*对获得成果奖(包括星火奖、发明奖等)、专利技术的,在提供奖励证书同时,须提供相应鉴定报告材料。专业技术人员在晋升职称时所提供的业绩奖项,应为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奖项,非本专业和相近专业的奖励项目不能按晋升系列或专业奖励项目对待; 7 V& \% V0 U ~* X& w' B

*对从事工程设计的参评人员,要提供图签、图纸目录明细、说明书等原始材料,以证明自己的工作业绩;

*所提供的科研成果,必须是在取得现岗位级别专业技术资格后重新获得的;

*在日常工作中所作的工作,由单位出具证明。
另,对报评材料有特殊规定的系列,如卫生系列需提供病志,教师系列需提供授课课时量等,应按其规定准备。
 = 4 \* GB3 ④主要论文、著作

论文复印件要求提供期刊封面、目录(在撰写论文下划线标明)、论文内容及期刊、论文检索证明,每篇文章分别对应期刊检索证明、论文检索证明装订;著作复印件要求提供封面、目录、封底及著作检索证明。所有复印件及证明材料由申报单位、各级审核部门加盖印章。
 期刊、论文检索首先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网址:http://www.gapp.gov.cn/govservice/134.shtml)对新闻出版总署网站进行期刊信息查询并打印查询页,再通过“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清华同方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主流数据库进行本人论文信息的检索;著作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CIP数据核字号验证”进行著作检索。

有论文要求的系列提供的论文(著作)是指经国家或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并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出版)的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著述(需有国家正式刊号);增刊或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不按正式发表论文对待;所提供论文必须是在取得现岗位级别专业技术资格后发表的。
在企业和基层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其完成的创新报告、发明专利、研发项目、工艺方案、技术鉴定报告、可行性方案、行业标准等可替代论文。' U' @7 r b7 j1 e C3 i' e
= 5 \* GB3 ⑤其他

6 V) G8 @ @+ Z. B专业以外的其他荣誉证书、学术(衔)称号复印件、近三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破格申报人员要求上一年度考核优秀)、公示材料(单位对申报人员的学历、资历、工作业绩、奖励成果、学术论文及荣誉称号等相关材料进行公示,时间至少7天,无异议后签章上报,出示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在上面注明申报人的手机号码)、其他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及各级审核部门印章。
5 c& D S
参加中级职称评审人员须在此装订:自己已打分的《阅卷量化赋分表》、拜师学艺协议书、学艺记录、学艺考核结果等相关材料。
 M" Z' P) F C
3、装在主卷袋内的主卷以外的其他材料 9 T6 }, u t# V

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推荐表,送省评审高级资格者按省评委会要求份数提供表格;中级、由高评审的副高级职称评审此表一式二份装入主卷材料袋中。

破格人员的《辽宁省破格人员审核表》一式二份装入主卷材料袋中。 }

申报中级职称评审人员自己已打分的《阅卷量化赋分表》一份。
申报高级职称人员需报主答论文一篇复印件,一式两份,装入主卷袋中。
申报高级职称人员需报《辽宁省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审核表》(A3纸)一式3份,《晋升教授研究员级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名单表》1份,加盖单位印章后装入主卷袋中。

三、其他问题

1、申报人员提交的计算机合格证书、论文和科研成果等,必须是取得现岗位级别专业技术资格后,重新获得的;申报的获奖证书和相关材料,应为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增刊或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不能按正式论文对待;
2、参评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间、学历年限、免试年龄均计算到年末。

3、机关分流人员3年内享受一步到位政策,计算机和职称外语可先评后补。

4、对在企业从事工程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交的论文数量不做限制性要求,但需至少有1篇符合规定论文,其余可提供反映其能力和贡献的科技改造、技术创新、发明专利、研发项目、工艺方案、技术鉴定报告、项目可行性方案、行业标准等相关材料替代;
 A+ _ e4 Q2 k+ |
5、享受一步到位参加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除学历和工作年限要符合要求外,其他条件应以近5年取得为依据。申报中级职称享受一步到位政策条件是:获得国家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四等奖以上,或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星火奖三等奖以上,或获得市厅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上的等额内专业技术人员,可以不受学历和原有资历的限制,直接申报评定中级职称。
 A
6、《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材料》经审核合格后可长期有效,新增加内容可按相关要求单独装订。评定表一式三份需重新填写,并经相关部门审核盖章。 y
7、参加中级职称评审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人员,可以不参加上机考试,上机考试成绩定为80分;如自愿参加考试,成绩如果超出80分,以实际成绩为准,不足80分仍按80分核定成绩。
* \8 g5 h U
8、参加职称评审,应提供近三年(最少提供其中一年)的继续教育证书。继续教育可以先评后补,没参加继续教育通过职称评审的,待补齐继续教育证才能核发职称评审通过材料。
5 Z4 B B
 9、凡在申报材料中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将在全市范围予以通报批评,并且在今后三年内不得晋升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10、企业成果申报联系方式:

①企业现代化管理成果奖,受理单位:市企业家协会,联系电话2121984。

②技术创新成果奖,受理单位:市总工会生产部,联系电话2121457。
③企业创新成果奖,受理单位:市人社局人才中心,联系电话3192692。 B

④医疗卫生“五小”成果奖,受理单位:市卫计委,联系电话3124857。

 J⑤论文申报,受理单位:市科协,联系电话3126932。
 四、各专业高级中级职称评审考试复习范围
 M- N6 A3 d+ p

工程综合类中、高级职称专业考试参考目录

序号 4 T h
专业
书名
 主编
 书号
出版社

1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学(第三版)
蒋展鹏、杨宏伟
 978-7-04-036768-3 ( I M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3 l# t Q
特种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释义
 阚珂、蒲长城、刘平均
5 Z5 a8 N F6 \3 g3 @ 978-7-5093-4772-0
中国法制出版社

3
计量(中级)
《二级注册计量师基础知识及专业实务》习题解答(2017版)
罗兆斌
8 O G* z S" o 978-7-5026-4414-7
中国质检出版社

计量(高级)
《一级注册计量师基础知识及专业实务》习题解答(2017版)
 罗兆斌
978-7-5026-3553-4
中国质检出版社
4
 地质
 普通地质学(第三版)
 舒良树
  978-7-116-06491-1   {
地质出版社
 i2 ]# G) [6 I
5
土地资源管理
土地权利理论与方法
 高延利
9787109129429
 中国农业出版社
6
计算机、
信息工程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娄岩
 978-7-302-44481-7
 清华大学出版社 0 r# E L* L: F7 T; E

7
质量
质量管理体系与认证
 姚铃丽等
978-7-121-31919-8
 电子工业出版社

8
 采矿
 采矿技术基础
李示波
 978-7-122-21463-8
 化学工业出版社
9
 食品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实施细则(2017年版)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6 W! W* \$ z F t# g

测绘
测绘管理与法律法规(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辅导教材)

测绘出版社

11
 电子仪器仪表
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4 z+ e I

2、测量基础及常用仪器仪表教程
3、检测与仪表
 1、清华大学电子学教研组 . j4 D V! G' _. i
2、张志刚 王宇 由玉文

3、范峥、徐海刚 $ f0 g/ X3 C y' w) {- E
  1、华成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天津大学出版社   }

3、机械工业出版社 4 K+ t w
: w F

12
 `, i 电气自动化 & E: v8 R ?
1、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

2、自动控制原理

1、梅丽凤 郑海英

 2、胡寿松

1、机械工业出版社
2、科学出版社

13
 机电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
 刘秀霞 王淑霞
/ f$ j S
武汉大学出版社 1 z8 k: e( z v! z$ V8 z+ d

14
机械
1、机械制造工艺学

2、机械设计

1、张建中、朱瑛于超
/ ^4 i! V: O L
2、濮良贵 纪名刚

 1、国防工业出版社% {, N5 b ]$ t$ \( t
2、高等教育出版社

经济
经济基础知识中级全真模拟测试题
全国经济师考试用辅导用书
7 |" B8 D" Z t( Q U c
中国人事出版社
 ~
16
 纺织染整 : U g
纺织品染整工艺学
染整工程
 C
棉织基础
范雪荣

陶乃杰

汤成 & ^8 M) B S( T& M" {
 中国纺织出版社
; x. E B, k1 I4 [! E D }
中国纺织出版社
17
 X 化工
 1、化工原理
2、化验员读本化学分析
 1、李入林
 }% A+ t
2、刘珍
 * w0 t C
1、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S
2、化学工业出版社

交通系列中、高级职称专业考试参考目录

序号
 专业
书名
 主编
书号
 出版社
1
 交通
公路工程管理与实务复习题集(全国一、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辅导)

3 V% g P' @9 V" E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系列中、高级职称专业考试参考目录

序号
 专业
书名
 主编
书号
 出版社

1
给排水
  1、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第二版

2、给水排水管道系统
3 b G
3、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n: {

 3、GB50242-2002
1、机械工业出版社

2、机械工业出版社

2
 暖通
% M9 ` I% w: O' o 1、《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4、《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09版
 e
5、《辅助供暖供冷技术教程》

 6、《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辽宁各地方标准

1、GB50736-2012
6 y- y o
2、GB50243-2013

3、GB50016-2014
9 O2 N- H N4 |# k/ i5 [
5、JGJ142-2012
 [
6、DB21/T1476-2011

3
 施工管理
建设施工专业基础与管理实务(专业技术资格职称考试复习指导)
 卜良桃、于丽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
 工程地质
 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s( u0 r0 P9 s
2、《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t( |" Y' P J8 D3 v! O3、《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4、《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5、《岩土工程手册》
 a

建筑装饰、室内设计
《室内设计资料集》
张绮曼 郑曙旸 5 A I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
8   建筑设计
 《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模拟题解/(知识)》第九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市规划
1、全国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考试辅导用书

2、城乡规划原理

3、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

4、城乡规划相关知识
5、城乡规划法规文件汇编

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

( L, r9 ]$ I N) Y) n
* N- X. I4 i s- L) c
8
 工程造价
 1、建筑工程造价管理 " K5 V. Q e# m: x+ ]
2、建筑工程计价

3、建筑工程技术与计量
& i5 `2 J ]) ^- M

9
结构设计
 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j7 |6 X1 L @0 b

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3、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4、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5、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6、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1、GB50009-2012
2、GB50011-2010

3、GB50007-2011

4、GB5003-2011
& U L
5、GB50010-2010(2015版)

6、JGJ3-2010

# E6 i8 H) t y: f
10
建筑电气
 1、《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2、《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1、JGJ16-2008

2、GB50303-2015

11
 园林绿化
 1、园林树木(第三版)
3 B$ N& {9 i X) a. C2 A
2、园林建筑

3、园林花卉学
# n) | h

1、重庆大学出版社
/ J0 S1 F L
2、白山出版社
 Q2 r( I3、中国林业出版社

农业系列中、高级职称专业考试参考目录
序号
专业
书名
 主编
书号
出版社

1
 农学
1.辽宁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讲义 7 K, G7 ? ?, x8 }/ Y& n

2.农业实用技术
 m
3.保护地蔬菜实用技术问答
3 v- M0 C i- }+ j4 v4、农业生产知识400问

+ W* [& A' G E 1、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科技教育处

2、李月华 邢东海
7 c! z Q5 ?! n d' w
3、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科技教育处
 }5 A/ Y
4、丹东市科学技术学会 丹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 I% L; @ K
 2、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D6 ^

2
果树
 1、《果树栽培学各论》

2、《果树病理学》

3、《田间试验和统计方法》
 V
4、辽宁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讲义

5、农业生产知识400问 7 U: z9 K m2 E" r/ N3 |

1、河北农业大学

 o$ j9 S2、浙江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

3、南京农业大学

4、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科技教育处

( k9 l) z T0 @& S& }% r5、丹东市科学技术学会 丹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7 q$ [8 J9 E e/ Q) K

 1、农业出版社
- v" }" G# k u# h( O v
2、病虫害参考上海科技出版社

3、田间试验参考农业出版社

4、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科技教育处

3
 h 蚕业
 1、新编柞蚕放养技术
" Z, W Z
2、农业生产知识400问

 1、陈凤林

2、丹东市科学技术学会、丹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编

1、金盾出版社
 E + N% e5 Y N
4
农机
1. 机械一般常识(机械基础) # F q' r I" F" X$ \* S
 N2.《新编农业机械学》
 a+ f
3.《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2007年)
4.《农业机械质量投诉监督工作管理办法》(2008年农业部)
 o- s1 c- N
5.《农业机械质量调查办法》(2006年农业部)

6.《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9年国务院)

7、《水稻联合收割机 作业质量》
& g I
8、《水稻机动插秧机 作业质量》
9、《玉米机械化深松施肥播种作业技术规范》 , N) O/ r1 S j; X5 Q

10、《深松机 作业质量》

11、《机械化保护性耕作 名词术语》
 12、《谷物联合收割机安全操作规程》
13、《旋耕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 Z6 Y

 2、国防工业出版社

5
畜牧
 1、生猪养殖主推技术

, q u% L! k, |0 g2、蛋鸡养殖主推技术

3、肉鸡养殖主推技术

4、肉牛养殖主推技术
 p8 I5、奶牛养殖主推技术

6、肉羊养殖主推技术 O

7、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主推技术

8、粪污处理主推技术
9、辽宁绒山羊综合饲养配套新技术
1、掌子凯 刘长春

2、白元生 刘长春

1  3、陈大军 杨军香

4、罗晓瑜 刘长春

r3 f Z9 s. J5 Y5、李有志 杨军香
 q5 S1 b6、付殿国 杨军香
7、李 志 杨军香
8、郑久坤 杨军香
9、刘怀野
 h1 q+ x) V
 1-8、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9、中国农业出版社

N0 d" \* g/ u6
 畜牧兽医
兽医手册

7 ! c4 G, L" N O
林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辽宁省青山保护条例

3、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
5 { \
4、造林技术规程
5、森林抚育规程

6、森林经营技术规程

7、美国白蛾防治技术规程
8、云杉八齿小蠹防治技术规程

9、栗山天牛防治技术规程
, v D, t& l v, ^0 }10、《森林病虫害防治知识问答》
 ?$ W 10、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

10、中国林业出版社

8 / O. v0 U V H# Q4 y2 X$ Z
农田水利
1.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规程

 2.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

3.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

4.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5.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手册 水利水电出版社

6.治涝标准

 7.水闸施工规范

8.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9.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10.水闸设计规范

11.水闸设计规范

12.灌溉与排水设计规范
13.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14.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
15.泵站设计规范
 z* v/ a* `: g16.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最新标准)

17.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导流设计规范(最新标准)
. `/ @" D H
18.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 ~ m
19.水电工程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

9
 水产 ) V1 ~- y+ [ l" Q- f% J& R
1.水产养殖生物学

2.海水养殖技术问答

3.水产养殖技术员

 z 3、 刘松岩
 } 1、科学出版社
 i
2、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j/ E
3、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农民出版社
 n

10
 水利水电
水工
1.《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x' ~2.《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3.《水闸设计规范》
4.《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9 l& N" ]$ D s8 c+ l
5.《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

6.《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导流设计规范》;
9 }  7.《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
8.《水利水电工程围堰设计规范》;
 c) ^
9.《水电站厂房设计规范》;

10.《泵站设计规范》;

11.《溢洪道设计规范》;

12.《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范》;

13.《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14.《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15.《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16.《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范》;

17.《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 m6 j* T Z) \; i* m& F
18.《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r. y
19.《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知识应试辅导与习题集》

+ [* }( X* y V' k* H水土保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3月1日施行

2.GB/T16453.1-20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坡耕地治理技术
3.GB/T16453.2-20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荒地治理技术

4.GB/T16453.3-20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沟壑治理技术

5.GB/T16453.4-20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小型蓄排引水工程

水利水电
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2.《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3.《堤防工程地质勘察规程》

4.《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5.《水电工程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 ) T% _" _9 B E
; q } 6.《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l- M Z

医药系列高级职称专业考试参考目录

序号
1 `& [ [1 T z: d 专业
书名
 主编
书号
出版社

1
 药学
 1、《药学专业知识一》

2、《药学专业知识二》
 I
3、《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4、《药事管理与法规》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 ) j' R n3 w8 n3 o- Z

1、《中药学专业知识一》

2、《中药学专业知识二》
3 O8 ^5 Z G/ w
3、《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4、《药事管理与法规》

 L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五、各专业初级职称评审考试复习范围
2017年初级职称专业考试参考教材

序号
类别
 专业
书名 8 }$ p A: {$ f$ O
书号
1
农业
 农业
 农业实用技术
 978-7-5116-0835-2

2
 农机
 新型农机驾驶员
 978-7-5116-2240-2

3
畜牧兽医
省畜牧局行业岗位考试试题库

4
 A# ?0 ]) t 水利水电
 水力学
  978-7-5688-0953-5

5
环保
地质
工程地质学
978-7-5024-6626-8

6
 计量
 二级注册计量师基础知识及专业实务
978-7-5026-4414-7

7
测绘
 测量
 工程测量
978-7-5614-9392-2

8
 建筑
 园林规划
园林规划设计
 978-7-5625-3222-4

9
 园林
 园林绿化工培训教程
 978-7-5116-0482-8

给排水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978-7-80248-913-4
 2 L, U e
11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概论
978-7-307-12750-0

12
道桥
道路与桥梁
 道桥工程概论
978-7-5605-8083-8

13
 机电
电气
# [, t W6 a( h0 n# L 电气控制与PLC
 978-7-307-15355-4

14
自动化
 自动控制原理与应用
978-7-307-08839-9
, s1 k" r, F C
15
计算机
计算机原理
978-7-307-09533-5

16 # e F
电子
电子(数控、仪表)
电子技术
 978-7-5636-3779-9

17 - D C
化工
化工
 化工原理
978-7-81099-529-0
18 2 j6 Q# N X8 p5 ~ M1 U
广电
 广电工程
电工电子技术
978-7-5677-4102-7

 N* z0 [19
 新闻(记者、编辑)
 考核实际专业工作内容

20 , N E

21
 艺术(摄像、剪辑)

22

23
中职
中职教师
教育学、心理学内容

 t& c2 B s
注:以上各种参考用书市新华书店均有售,服务咨询电话:2395176,2395178。
 d
六、《阅卷量化赋分表》

7 m0 L) N ^ C* a- w以下提供《丹东市 系列中级职称评委会阅卷量化赋分表》作为《阅卷量化赋分表》的范本供申报人员参考,各系列的《阅卷量化赋分表》有所不同,请申报人到各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领取,并按要求填报。

附:1、《丹东市 系列中级职称评委会阅卷量化赋分表》

 2、《各评委会专业、办公室联系人、电话及例会时间表》

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2018年3月28日

 P

附件1 丹东市 系列中级职称评委会阅卷量化赋分表

参评人姓 名: 5 o \$ ]& }5 x- g
 ~+ o 单位 # r& g& y V

申报专业

项目
 赋 分 标 准
得分

个人
单位
 评委
学历
  1、全日制本科本专业或相近专业8分。

2、全日制大专本专业或相近专业6分。

3、非全日制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近专业4分。

资历
 取得助理资格每年赋1分最高10分

- X( t+ [1 g j8 h4 d2 V
. x, \. z b3 R4 `
外语
 1、 外语合格证书2分

 " X4 n$ c y# N/ h
计算机
1、 参加省以上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2分

论文、技术报告
 1、省以上刊物发表独立作者每篇加2分

2、市级刊物发表独立作者每篇加1分

3、市科协论文一等奖2分,二等奖以下1分

 4、技术报告0.5分
0 H& C6 q# @ q8 y& a

获奖成果、专利及标准
3   1、 省及以上奖励一等奖第一名25分

2、 省及以上奖励二等奖第一名20分。

3、 市厅级一等奖第一名18分。
( e. Q, I c$ f* I1 j4、 市厅级二等奖第一名15分。
) L) W c
5、 市厅级三等奖第一名13分

6、 发明专利第一名8分
+ { o
7、 实用新型专利第一名6分

 f3 { * V [

8、 国家级行业标准第一人10分
 Y: ?" m3 b
9、 省级行业标准第一人6分

 10、市级行业标准第一人4分
& m i
11、企业级行业标准第一人2分

完成项目及工作任务
 1、省以上项目第一主持10分主要完成人 分

2、市以下项目第一主持人8分主要完成人 分
 E
3、项目其它完成人或完成本职工作4分

荣誉
称号
1、省部级15分。

2、市厅级10分 . B5 K! i9 e W% u6 Y( [2 \
3、县局级5分
 w# e4、科级以下2分

 继续
 S
教育
 ~9 c& { 1、专业科目合格4分

2、共同科目合格4分

; j q+ s! ~ Q- K" ?

年度

考核
 i) N/ k& s. { 1、 年度考核优秀加2.5分,称职加1分,最高5分。

拜师学艺
 1、 参加拜师学艺活动2分 - q& B4 e W
 t( g3 y. V
$ V- f q
B3 `* r. M g# Y6 z6 C 9 T5 f+ | g* v& n% n6 i
 总合计

赋

分

说

明

 一、本评委会报评专业分为:……等,报评人自己选择填报专业,自评分由报评人完成自评,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四舍五入。初评分由所在单位或评委会办公室打分。

二、表内所涉及时间项截止时间均为当年12月,以整年计算。 + V( q s; L) L: S6 n
三、学历:以有效最高学历为准,所学专业模糊的,以《学生成绩单》上专业课和公共必修课包括所报评专业的为本专业,选修课包括所报评专业的为相关专业。破学历、破专业本项均不得分。学位加分:本专业学士学位加2分,相关专业学士学位加1分;本专业硕士学位加4分,相关专业硕士学位加3分。

  [四、资历:以本次报评专业的助工证取得时间为准,最高10分。
 o
五、外语:取得职称外语合格证书得分,免试人员不得分,最高不超过2分。计算机:取得职称计算机合格证书得分,免试人员不得分,最高不超过2分

六、论文:最多以2篇得分最高的论文累加计分,2人合写的,第一作者按75%赋分,第二作者按25%赋分;多人合写,第一作者按50%赋分,其余作者平分余下的50%。评委可根据论文的内容、质量以及发表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在赋分标准的50%至100%范围内打分。

七、获奖成果、专利及标准:各项得分可以累加,但最多只可以加三项,(非本专业为主的综合性奖项为参与项),本项赋分分为以下三步:第一步,确定奖励级别(省市县等对应项);第二步,确定排名,排名第一名按标准的100%赋分,排名第二至十三名按标准的50%赋分,排名第十四名以后的按标准的 25%赋分。第三步,选择加分的三个项目,其中,第一项100%记分,第二项50%记分,第三项25%记分。 4 l% H G0 C: N# ?) N J7 ~: O- C
八、完成项目:省市科研项目限报一项,不累积计分,立项就给分;无省、市立项的如胜任本职工作,每完成一项工作加1分,最多加4分。完成本职工作须提供相关材料,工作内容须经本单位证明认可。
九、荣誉称号:限报一项,不累积计分,限本专业个人获得证书的,集体项无效。

十、继续教育:任期内公需科目每完成1年得1分,最高4分;专业科目每完成1年得0.5分,(取得人社局高研班证书的每年加0.5分,)最高4分。

十一、年度考核:以任期内2年年度考核为准,每1年优秀(90分以上)加2.5分,合格(80分以上)1年1分,最高5分。

十二、拜师学艺:单位须提供拜师学艺协议书、学艺记录、学艺考核结果等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所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准确,此项个人不用填写,最高不超过2分。
十三、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分。
 h
十四、最后得分:若评委赋分与个人、单位得分差距均在5分以内的,以评委赋分为准;若评委赋分与个人、单位得分某一个差距在5-10分以内,取评委赋分与其差距的两者平均分;若评委赋分与个人、单位得分差距均在10分以上,将提交评委会集体讨论赋分。

 0 k E3 o J

/ } S" I7 n5 i) u L) t0 {" c

) Z6 o' E m4 J
附件2
各评委会专业、办公室联系人、电话及例会时间表

评委会名称
 专业设置
 例会
时间
  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
联系电话
8 k n' [' a+ k5 _ ; _0 ~3 B: I n8 ~( G7 N$ {
中、小学教育及教育管理高级中级、市直及区属初级评审
 中、小学教育各学科及教育管理各专业
  周云河
 2536761

中、小学教育及教育管理东港市初级评审
 中、小学教育各学科及教育管理各专业 / E8 n/ u, F R2 d! U

崔凯
7147724

中、小学教育及教育管理凤城市初级评审
中、小学教育各学科及教育管理各专业
 郝帅
8122794

中、小学教育及教育管理宽甸县初级评审
中、小学教育各学科及教育管理各专业

高庆耀
5656023
 ' m' y& G3 A u0 J0 F6 p8 [
卫生系列中、西医

高级评审 4 Q9 T! U p
卫生系列中、西医各专业
 L$ x$ T
王颖
 2124857

建筑高、中级评审
 建设管理、园林、规划、建筑学、结构、建筑电气、装饰、给排水、暖通、概预算、建筑机械、设备安装、煤气
% R8 r T
 刘伟
2162584

记者、编辑、广电艺术等高、中级评审
 记者、编辑
 `
郑惠文 z, l5 k Z N
2125162

广电工程高、中级评审
 发送传输、制作播控、监测工艺设计、广电艺术(编导、文学编辑、音乐编辑、摄像、录音、美术设计)

王媛媛
2194671
农林水高、中级评审
 林业、农学、土肥、蚕学、果树、蔬菜、农机、水利、水产、养殖、食用菌、农科研、畜牧、兽医
  郑海宏
 3123042
党校教师专业中级评审
党校讲师专业(哲学、经济学、社科、党史党建、文史法地、经管、行政管理、科技管理、经济管理、政法管理、马列主义与德育、基础科学)

曹凤江
2150288

 x% e电子、仪表高、中级评审
电子仪器与测量、电子仪表、电子材料、电子产品、电子产品维修、电子工程、电子信息}、仪器仪表

贾桂秋
4 t- L8 r C1 O 3170009

6270120

制药高级评审
生物制药、中药制药、化学制药

  张丽萍
 616214
测绘高、中级评审 - I- L G& z4 L1 d
测绘工程、地理信息、地图制图、摄影测量、遥感、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籍测绘、海洋测量、地下管理测量、矿山测量、导航工程、地理国情监测

  王志鹏
 O 231609
化工高、中级评审
 有机化工、无机化工、精细化工、化工工程、化工分析、化工工艺、化工机械、化工仪表、高分子化工、煤化工、石油化工、生物化工、化工设备机械

刘宏颖
4257486
* n {
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高、中级评审
 电气(建筑电气、电气工程、工业电气、电气技术、电气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工程、自动化控制、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机电设备、机电工程、机电设备安装、机电安装

王琴
 3860789

机械高、中级评审
 机械(机械工艺与设备、机械设计与制造、设备管理与维修、机械设计、建筑设备机械、机械加工、建筑机械、机械制造、热加工工艺及设备、化工机械制造、纺织机械制造、轻工机械制造、农业机械制造、水力机械、热能动力机械与装置、制冷设备与低温技术、汽车维修液压与传动、焊接工艺、铸造工艺、锻造工艺、锻压工艺、热处理工艺)
3 O k
 刘霞
 6220688

中专、技校、电大教育各学科及教育管理高、中级评审
数学、物理、化学、中文、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体育、音乐、美术、教育、医疗卫生、机械、经济、艺术、轻纺、外语、电子、土建、水利、地质、电工、电教自控、农牧
 张长青

周瑛爽
3105738
工程综合高、中级评审 T
粮油加工及检测、制浆造纸、塑料、食品发酵、化纤、纺织、染整、 丝绸、地质、采矿、环境工程、汽车与拖拉机、焊接、压力容器等

毛洪福
3177107
交通工程高、中级评审
 道路与桥梁工程工程、地方铁路工程、交通工程、港口及航道工程、汽车工程、船舶运用工程
 张宏杰
 3123773

体育、艺术专业(美术及广播电视艺术相关专业除外) 中级评审
  体育教练员(田径、球类、体操、柔道、举重、拳击、摔跤、射击、击剑、射箭、武术、自行车、水上项目),演员(舞蹈、话剧)、舞台设计、编剧、导演、作曲、指挥、舞台美术设计(灯光、服装、人物造型)、舞台技术(舞台装置、化妆、服装、道具、灯光、音响、效果)、艺术管理、演奏员 ! g i
 胡军
345603

各系列(教育以外)初级职称评审
参加评审各专业 0 H3 I s- H2 k- j, h
6月、

12月
 N 张长青

周瑛爽
 3105738
: E m, ] n4 S3 W! H

 E7 k% Q( w, F
 q* o7 W; \

; L. n. r U
4 q5 g$ d R, O6 c. W
网站首页 | 政务公开 | 政务咨询 | 站点地图

 版权所有: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主办单位: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标识码:21060000012
辽ICP备案编号:辽ICP备13009825号 辽公网安备 21060302000085号
 地址:丹东市振兴区滨江西路6号
本网站各类信息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