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钢板如何在方管上固定?

楼主(2018-11-14):
想问下钢板除了焊接在方管上进行固定。还有没有其他的固定方式?能不能用螺栓螺母?

楼主:
用螺栓螺母怎么连接啊

网友:
打孔锁啊,这还需要问?

网友:
可以用螺栓螺母固定,也可以做辅助结构使两者固定。设计没有那么死板,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只要能实现你的目的,而且方法越简洁越好。

网友:
方管壁太薄了,打螺纹吃牙太少了。焊个铁板上去好点。

网友:
这跟方管的长度、厚度和作用面(里、外),都有关系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掌握,要么告诉具体的使用情况,让别人帮助一下!

网友A:
楼主不妨把使用要求贴出来。钢板与方管也可以钢板打孔用锁扣或螺杆加辅助的东西锁紧。

网友:
加螺母板或者搞个板焊在型材侧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把使用要求贴出来。钢板与方管也可以钢板打孔用锁扣或螺杆加辅助的东西锁紧。

钢板打孔用锁扣不是很明白

网友:
方管的支架上焊几块垫板,在垫板上打好螺纹孔, 你的台面板上留下相应的沉孔不就可以固定了?

网友:
用万能胶粘啊。

用水冻啊。。

脑洞有多大,思维就有多大。

网友:
问题太笼统

网友:
多厚的板,什么规格的方通,结构布局?

网友:
方管上焊上托台,然后通过螺栓把板和方管连接起来,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具体看楼主怎么用了

网友:
我们机架都是方管做的,是在方管上好一些钢块,再由加工中心铣削,有了螺丝孔就可以固定了。

网友:
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至于固定方式,并不是绝对的。

网友:
1、钢管打个孔,可以塞焊接柱2、2.5后的方管,我们一般直接攻牙
3。还有一个最土的办法就是打底孔,用自攻钉
4.之间焊接/铆接
这些东西主要看生产用什么设备,生产方便

网友:
用手捏着

网友:
拉铆钉铆上去

网友:
用壁挂式孔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