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分流咨询

楼主(2018-11-15):
各位好。
我有个抽气的结构使用一个真空负压站来对十个产品进行抽气工作。
所以会有个地方需要分流,分流后再通过针阀来调节流量。
这里我本来是打算用一分十的气排,不过同事说不行,要用九个三通来分流,各三通间接一段30mm硅胶管。
好像说这样气流会稳定些,用气排的话,各通道口距离近,气流容易不稳定。
我觉得是有点道理,不过后面也用针阀来调节流量了,直接用分气排应该也可以。
像这样用三通来延长各通道的距离,是否真的有这个效果和必要?
请问大家是否有过相关的经验,谢谢。

补充内容 (2018-11-15 19:33):
配个示意图在四楼

网友A:
可以试验一下嘛,嘿嘿!

网友B:
一分十的气排会造成气流量很大的损耗!

楼主:
分流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十的气排会造成气流量很大的损耗!

使用三通来转就不会吗?接头都是用密封螺纹的宝塔接头配硅胶管,理论上泄露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验一下嘛,嘿嘿!

我有台机已经用分气排了,这个结构是老机复制,我看原来的机子一分十是用三通转管路很乱,有硅胶管在绕的时候都折了,接头还不是标准的三通,看起来像是临时处理的。
然后问了下老同事可以换分气排可以吗?当时是说可以,现在又告诉我说不能换,装配好了的机子因为一些原因现在也没能验证,然后又要下单了,我一下子担心起来了,吓得我又准备换回三通了。